求问如何提高TL082单电源方波发生器输出Vopp

楼主:
萌新求问

用TL082设计单电源方波产生电路,要求输出Vopp为3V左右,但目前这个输出幅值怎么调也提不上去

看了下datasheet应该是轨到轨呀,但输出拉满也只有3.7V

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了下datasheet应该是轨到轨呀,但输出拉满也只有3.7V】

你从哪里看到TL082是轨到轨?把datasheet截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用TL082设计单电源方波产生电路,要求输出Vopp为3V左右,但目前这个输出幅值怎么调也提不上去】

【怎么调也提不上去】,你都采用了什么方法【调】?

网友:
【看了下datasheet应该是轨到轨呀】

TL082输出可不是轨到轨,输出摆动幅度离电源轨一般至少1.5V。你的电源电压是单电源5V,扣掉正向1.5V,再扣掉负向1.5V,只剩2V了。怎么能输出3V峰峰值?

网友:
看了一下规格书,没有提到轨对轨,根据芯片框图,也不是轨对轨类型

网友:
这类运放,输出摆动幅度与负载有关,负载电流越小,摆动幅度越大。可以试着将2楼电原理图中R3改大,用到几十千欧都可以,输出摆动幅度或可大一些。

当然,根本的办法是使用较高的电源电压,或者换个型号的运放。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弄错了,确实不是轨到轨所以说Vpp最大只能到2V是吗
那下面这个题目的幅值要求没法达到哇

网友:
输出加三极管或MOS管驱动,要多大都可以,看你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弄错了,确实不是轨到轨所以说Vpp最大只能到2V是吗 那下面这个题目的幅值要求没法达到哇 &n ...

【那下面这个题目的幅值要求没法达到哇】

确实无法达到。

这个题目使用了74LS74,这是个数字芯片,其输入要求的高电平低电平与电源不是对称的。低电平要求0.8V以下,高电平要求2V以上,而且输入电流也不是对称的,低电平要求0.4mA(流出),高电平要求40uA(流出)。

显然,题目要求用74LS74做四分频。你的电路,根据题目要求使用单5V电源,TL084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输出低到0.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弄错了,确实不是轨到轨所以说Vpp最大只能到2V是吗 那下面这个题目的幅值要求没法达到哇 &n ...

【那下面这个题目的幅值要求没法达到哇】

出题的人,若是能用单电源5V和运放TL082产生矩形波驱动74LS74,那可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弄错了,确实不是轨到轨所以说Vpp最大只能到2V是吗 那下面这个题目的幅值要求没法达到哇 &n ...

74LS74属于相当老的数字电路芯片,这种芯片现在恐怕很难买到。要求用这么老的芯片来做题目,这题目恐怕也相当老了。

网友B:
isl0832专用电路估计能行,单片机加dac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l0832专用电路估计能行,单片机加dac也行

搞错,icl8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