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链微Flash unlock 命令不一样说明

楼主:
  这两个的代码不一样,哪个是对的?

解答:flash解锁需要正确的序列,锁定时候只要序列不正确就锁了   ,两处的代码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
flash解锁需要正确的序列,锁定时候只要序列不正确就锁了   ,两处的代码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意思是两个是一样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解锁需要正确的序列,锁定时候只要序列不正确就锁了   ,两处的代码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