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335外扩SRAM写数据后数据跳变的问题及SRAM赋值问题

楼主:
我使用是是普中科技的28335开发板。因为要存储数组数据,所以外扩了SRAM。定义了ZONE7区域,并将数组变量指定存储到该区域。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给该变量赋值,但是在Expression中观察,赋值过后的变量值仍然会跳变,而且在memory browser中观察该值,好像并没有赋值成功。以下是相关程序及截图:

图一CpuTimer0.InterruptCount已经超过了数组的范围,然后y_out数据发生了跳变(黄色就代表发生了变化)。

图二在memory browser中观察y_out数据空间,但是并没有值被赋值进来?

另外就是,我写了给u_ff初始化赋值的语句,但是并没有赋值成功,见图三,这种怎么初始化赋值呢?

//=============================

//       ----------- time.c----------------

#pragma DATA_SECTION(y_out,"ZONE7DATA");

volatile float y_out[80000] = {0.0};

#pragma DATA_SECTION(u_ff,"ZONE7DATA");

volatile float u_ff[80000] = {

                     {0},

                     {-5.48168582231433},

                     {-28.0960788724069},

                     {-33.2755709254560},

                     {-28.4364523855368}

};

interrupt void TIM0_IRQn(void){

//省略其他无关代码

y_out[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Pos;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

//  --------------28335_RAM_lnk.cmd----------------

PAGE 1 :

   ZONE7B     : origin = 0x201000, length = 0x0F0000 /* XINTF zone 7  */

SECTIONS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

// -------------init_zone7.c --------------------------

void init_zone67(void)
{
    EALLOW;
    // Make sure the XINTF clock is enabled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EDIS;
    // Configure the GPIO for XINTF with a 16-bit data bus
    // This function is in DSP2833x_Xintf.c
    InitXintf16Gpio();

    // All Zones---------------------------------
    // Timing for all zones based on XTIMCLK = SYSCLKOUT
    EALLOW;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0;
    // Buffer up to 3 writes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3;
    // XCLKOUT is enabled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 XCLKOUT = XTIMCLK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0;

 XintfRegs.XTIMING7.bit.XWRLEAD = 3;
    XintfRegs.XTIMING7.bit.XWR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7.bit.XWRTRAIL = 3;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RDLEAD = 3;
    XintfRegs.XTIMING7.bit.XRD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7.bit.XRDTRAIL = 3;

    // don't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2TIMING = 1;

    // Zone will not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7.bit.USEREADY = 1;
    XintfRegs.XTIMING7.bit.READYMODE = 1;

    // 1,1 = x16 data bus
    // 0,1 = x32 data bus
    // other values are reserved
    XintfRegs.XTIMING7.bit.XSIZE = 3;
    EDIS;
   //Force a pipeline flush to ensure that the write to
   //the last register configured occurs before returning.
   asm(" RPT #7 || NOP");
}

网友:
工程中还使用了串口、spi等,但已经排除其接口与SRAM地址线数据线的复用问题

网友A:
大概率是SRAM通信时许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SRAM通信时许的问题。

抱歉,之前问题这个一直搁置了。以下是zone7的初始化,请问这个时序存在问题嘛?

/*
 * init_zone7.c
 *
 *  Created on: 2024年6月11日
 *      Author: Saturday
 */

#include <APP/xint_zone67/init_zone67.h>

void init_zone7(void)
{
    EALLOW;
    // Make sure the XINTF clock is enabled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EDIS;
    // Configure the GPIO for XINTF with a 16-bit data bus
    // This function is in DSP2833x_Xintf.c
    InitXintf16Gpio();

    // All Zones---------------------------------
    // Timing for all zones based on XTIMCLK = SYSCLKOUT
    EALLOW;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0;
    // Buffer up to 3 writes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3;
    // XCLKOUT is enabled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 XCLKOUT = XTIMCLK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0;

    // Zone 7------------------------------------
    // When using ready, ACTIVE must be 1 or greater
    // Lead must always be 1 or greater
    // Zone write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WRLEAD = 3;
    XintfRegs.XTIMING7.bit.XWR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7.bit.XWRTRAIL = 3;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RDLEAD = 3;
    XintfRegs.XTIMING7.bit.XRDACTIVE = 7;
    XintfRegs.XTIMING7.bit.XRDTRAIL = 3;

    // don't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2TIMING = 0;

    // Zone will not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7.bit.USEREADY = 0;
    XintfRegs.XTIMING7.bit.READYMODE = 0;

    // 1,1 = x16 data bus
    // 0,1 = x32 data bus
    // other values are reserved
    XintfRegs.XTIMING7.bit.XSIZE = 3;
    EDIS;
   //Force a pipeline flush to ensure that the write to
   //the last register configured occurs before returning.
   asm(" RPT #7 || N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