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段8位高稳定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芯片VK16K33A数码管控制电路

楼主:
VK16K33A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 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 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 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8封装形式。 / C101-59
特点
工作电压 3.0-5.5V
内置 RC振荡器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读/写地址自动加1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