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需要两个大小不一样的贴片电容并联是如下原因吗?

楼主:
对一些需要稳定供电的电源芯片和稳压芯片,常常在输入端或者输出端并联两个大小不一样的贴片电容,通常是0.1uF和10nF,都是说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去耦,但是具体原因没说。

按照我的分析,按照电容的特性频率曲线,就是那个阻抗频率曲线,电容在谐振频率以下为容性,在谐振频率以上为感性,当然选择去耦电容的谐振点要大于滤除的信号,此时用两个电容并联,每个电容等效的ESR和ESL都会变小,由谐振公式Fs=1/2\pi \sqrt{LC},电感减小电容增大,电容增大的比电感大?所以这样的话,整体的谐振点都会向右移动,更能实现电容的滤波效果。

但是有一个问题,怎么选择去耦电容的大小,都是说选择0.1uF和10nF是经验值,这个经验是什么?

网友:
【此时用两个电容并联,每个电容等效的ESR和ESL都会变小】

没有的事。

网友:
【此时用两个电容并联,每个电容等效的ESR和ESL都会变小】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两个相同的电容也可以【更能实现电容的滤波效果】,不必一个较大另一个较小。

网友:
一般电源上这两个电容确实是一大一小,小的一般是高频特性好多,大的一般高频特性不是很好,但满足较低频率的负载波动的吸收,两个作用是不同的。

另外,由于PCB大小、元件位置分布等原因,高频的小电容一般至少一个,

要求比较“干净”的系统,需要每个芯片的电源都要就近放置一个小的高频电容。

网友:
附件的文章对于不同容值电容的使用原理讲的挺详细,可以耐心看看

slta055-Input and Output Capacitor Selection.pdf

网友:
下图中红色圈出的起始部分内容解释了为什么采用不同的电容组成容抗网络,解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怎么选择去耦电容的大小,都是说选择0.1uF和10nF是经验值,这个经验是什么?

网友A:
0.1uF和10nF?

是不是想说   电容0.1uf和10uf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uF和10nF? 是不是想说   电容0.1uf和10uf并联

是的,为什么通常选择这两个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10uF的电容,对低频干扰具有良好的滤除效果

0.1uF的电容,对高频干扰有更好的滤除能力

然而,很多实际电路并不是绝对,电源干净的话,没有必要大的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为什么通常选择这两个

这么说吧

可以想象成一杯水和一个水桶同时用来灭火。

0.1uF电容就像是一杯水,它轻便、反应快,可以迅速扑灭小火苗或者处理一些小规模的“火灾”,也就是电路中的高频噪声。它对快速变化的噪声反应灵敏,能够迅速吸收这些噪声,防止它们在电路中传播。

而10uF电容则像一个水桶,它容量大,适合扑灭更大规模的“火灾”,也就是电路中的低频噪声。它对电流的供应更为稳定,能够提供长时间的能量补给,特别是在电流需求突然增加时,能够维持电压的稳定。

网友:
两个电容并联,既有快速反应的小容量水杯和能够持续供应的大容量水桶。

无论是小火苗还是大的“火灾”,都能够处理

目的要的电路的供电稳定

在电路中,滤除从低频到高频的噪声,保证电源的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C:
快速了解一个器件最好的方式是去官网。

第一排0603封装102,103,104,105;

第二排0805封装102,103,104,105;

第三排0805封装225,475,106,22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了解一个器件最好的方式是去官网。第一排0603封装102,103,104,105;第二排0805封装102,103,10 ...

【快速了解一个器件最好的方式是去官网】

这个好,非常直观,且有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