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发烫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款BUCK电路,输入48V输出24V/7A和12V/5A的电路,按照官方提供的文件,只修改了反馈电阻和电感值,电感选的电流也能达到10.5A,但是目前存在问题就是负载还是空载的情况下,电感发热比较严重,没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对于大电流电路,不要随便改电感值,包括厂家型号,除非你很了解这个电感。

网友B:
检查电感的位置及接线有没有错误,电感是串联在输出回路,电容是并联。

检查输出的方波的频率是否正确,

可能是实际的电感值比设计的电感值大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大电流电路,不要随便改电感值,包括厂家型号,除非你很了解这个电感。

但是我和官方的电路实际要求不一样啊,我要的是24V和12V,他是12V和5V,12V电感可以不变,但是24V那一路电感感值是要变得,何况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感的位置及接线有没有错误,电感是串联在输出回路,电容是并联。 检查输出的方波的频率是否正确, ...

实际感值没大很多,电感的位置及接线没有错,波形也正常,就是输出空载的时候电感仍旧发烫,25摄氏度能够升到50多度

网友A:
改要有根据,原来芯片的说明应该有公式,不要改厂家,型号,一个1块的国产货不要跟一个10块的进口货比,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根据说明书公司来改,不要凭空想像

网友C:
你换的什么电感?怎么改的反馈,,你的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感铁芯铁损太大,致使工作时发热过甚,温度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感铁芯铁损太大,致使工作时发热过甚,温度升高。

赞同这个说法,以前就碰到过类似问题,电感损耗也不容忽视

网友E:
换个电感试试,我DCdc电路,即便是相同电感值,不同厂家的电感,表现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要有根据,原来芯片的说明应该有公式,不要改厂家,型号,一个1块的国产货不要跟一个10块的进口货比,贵有贵的 ...

这个还真是根据说明书上的公式计算的,但是就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什么电感?怎么改的反馈,,你的问题没说清楚。

电感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然后得到的感值,选用的感值比计算的大一点,然后电流比计算的大1.5倍,反馈就根据datasheet上的计算公式换了反馈电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感铁芯铁损太大,致使工作时发热过甚,温度升高。

前辈,你说的这个我不是很懂,我选电感就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然后去选用,没关注你说的这个指标,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验证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准备去试试,是不是需要换个其他厂商或者其他类型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感试试,我DCdc电路,即便是相同电感值,不同厂家的电感,表现都不一样

我也准备换,但是我还是不理解空载为什么电感还会发热

网友C:
你发的电路图是开发板的电路图,还是你更改后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电路图是开发板的电路图,还是你更改后的电路图??

开发板

网友C:
你应该说清楚,改了什么元件,由多少数值改到多少数值。你原来的电感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你换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你这些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C:
还有你是怎么改的,你是直接在开发板上换的电感和反馈电阻,还是自己重新打板做的。你这些怎么都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是怎么改的,你是直接在开发板上换的电感和反馈电阻,还是自己重新打板做的。你这些怎么都不说。

首先是自己重新做的板子,这里的改成了“SMMS1770-150M(15uH)”,输出电压改成了24V,频率改成了300K,然后改了反馈电阻值,以达到输出24V  ,阻值忘记了,要回公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是怎么改的,你是直接在开发板上换的电感和反馈电阻,还是自己重新打板做的。你这些怎么都不说。

输入电压36V到5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说清楚,改了什么元件,由多少数值改到多少数值。你原来的电感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你换的是什么 ...

这个没有原来的版本,我说的改是针对官方给的图来修改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电路图是开发板的电路图,还是你更改后的电路图??

然后今天把另外一路也改了一下电感改为“ETQP5M220YFC”,频率300k,输出24V/4A,反馈电阻也和左边一样,同样的空载,电感也发热,另外其余的元器件都按照开发板用的,没变

网友:
由于你是自己打的板子,先仔细检查原理图,PCB焊接,各个元件的选择等,测试电路中各个关键点位关键参数。比如电压波形等。

把这些都排除了。在考虑电感的问题。 你要是有楼主位的官方开发板的话直接换电感和反馈电阻来测试。

没有官方开发板的话按我说的排查。

网友:
你这个电路电流比较大,自己做的话还是有些难度的。没有官方开发板的话强烈建议你买一块测试。

网友:
这个芯片的PCB设计也需要技术。芯片是QFN的,底部的焊盘Ground (Exposed Pad). The exposed pad must be soldered to PCB ground for rated electrical and thermal performance

这个芯片你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
空载输出电压稳吗?开关节点波形有挂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说的这个我不是很懂,我选电感就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然后去选用,没关注你说的这个指标,有什么方法 ...

磁性材料的铁损很难测量,通常只能靠生产厂家提供的资料。如果对厂家提供的资料信不过,那就多用几种型号互相比较。

网友:
做硬件要自己多做,多分析,别人给的只是参考。

网友:
两路输出不一样,但是电感是一样,保证相同工况的情况下,输出高的一路电感量应该更小才对

网友G:
空载发烫就是磁芯涡流损耗太高,要看磁芯材质了。如果是铁粉或者铁硅铝,就上不了300k的频率。或者在电感那串一个采样电阻,测量电感的电流波形,说不定哪里布板有短接的地方,有大电流经过电感。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留个言,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载发烫就是磁芯涡流损耗太高,要看磁芯材质了。如果是铁粉或者铁硅铝,就上不了300k的频率。或者在电感那 ...

支持后半段排查方向,前半段应该不存在,空载不涉及。

网友:
如果能确定是电感的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感值大了,电感出现磁饱和了,

解决的方法就是电感的铁芯间要留气隙,加了气隙后再量电感值就下降了很多,这时磁芯也不容易饱和,电感能通过的电流也增大了很多了。

如果是买的电感可能会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自己绕的电感,由于不知道要留多大的气隙,可能就是没有留气隙,就会导致实际的电感就大了很多 了。

网友:
如果是电感的问题,电感没有处理好,很容易就烧管子了,不带负载开机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