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多线程的小例子有点不理解啊

楼主:
初学Rust深感难度

特来请教,Result接受返回值内容是Config的结构体加一个static str

这个str为何是静态字符串切片啊?返回的是个什么?错误的结果?

去问了问AI

struct Config {
    query: String,
    file_path: String,
}

impl Config {
    fn build(args: &[String]) -> Result<Config, &'static str> {
        if args.len() < 3 {
            return Err("not enough arguments");
        }

        let query = args[1].clone();
        let file_path = args[2].clone();

        Ok(Config { query, file_path })
    }
}

网友A:
在Rust中,Result枚举类型通常用于表示可能的成功或失败的返回值。它有两个变体,OkErr,分别用于表示成功和失败的情况。当Result接受的返回值内容是Config结构体加一个static str时,static str表示一个静态字符串切片,它的生命周期是静态的,意味着它在整个程序的生命周期内都有效。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在编译时就确定字符串的生命周期,避免在运行时出现内存安全问题。这也符合Rust语言对内存安全和并发性的严格要求。

其中代码解析是:

这段代码是一个Config结构体的定义和一个impl块,其中实现了一个名为build的关联函数。build函数接受一个字符串切片的引用作为参数,并返回一个Result枚举类型。如果参数的长度小于3,函数将返回一个Err,其中包含一个静态字符串切片"not enough arguments";否则,函数将返回一个Ok,其中包含一个Config结构体的实例。

因此,build函数返回的是一个Result枚举类型,其中Ok分支包含一个Config结构体的实例,Err分支包含一个静态字符串切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ust中,Result枚举类型通常用于表示可能的成功或失败的返回值。它有两个变体,Ok和Err,分别用于表示成 ...

谢谢回答  AI基本都给我解释了

为何设计成静态的全生命周期呢

不是只看一下result的结果吗

网友B:
  ,突然想起来这个消息了,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楼主使用AI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来这个消息了,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楼主使用AI呢,

不影响,我天天fq

网友:
天天翻可还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