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驱动烧管子

楼主:
请问;如果无刷电机3相电感相差很大--某相是其他两相的几倍,控制起来是不是会有问题?现在经常烧管子-哪相电感大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3相电感相差很大,某相是其他两相的几倍,控制起来是不是会有问题?

有问题!

电感不同,三相电流可能无法完全平衡,电机运行时振动、响声,电机轴承坏掉。

很简单,电机设计的的缺陷,检查维修电机,重新设计电机的绕组,让它电感平衡

网友:
也可以用带有相位补偿的控制器来调整各相电流的相位,尽可能保持平衡。

但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因为无刷电机定子线圈电感的原因烧MOSFET的可能性很小。上下桥死区时间、MOSFET控制时序和热击穿等才是关注点

网友:
如果无刷电机3相电感相差很大------你这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我表示怀疑。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头一回见,留个位子,等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