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有一个积分速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中,有一个电位器旋钮用来调节输出频率的,调节电位器旋钮有一个参数叫做控制积分速率,单位是秒,这个值设置的越大,输出频率变化越慢,这个值调节的越小,输出频率变化越快,请问这个参数的意思是什么?有点像PID控制的积分时间。

网友A:
【有一个参数叫做控制积分速率,单位是秒】

这个单位不对吧?再仔细看看是不是【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参数叫做控制积分速率,单位是秒】 这个单位不对吧?再仔细看看是不是【秒】。

确实是秒,我觉得他可能想表述的是积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