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写一个程序,用来检测在电脑前的我,呆了多少时间, 需要相应的硬件。 ....

楼主:
如图所示, 我想检测久坐时间。 如果使用电脑上的usb摄像头, 长时间打开,就会过热。 所以想用红外设备。 然后使用usb连接到电脑。 在电脑上写个程序检测。
但我对传感器不熟。 希望各位能人推荐下。

网友:
一个红外热式传感器(有/没人输出TTL电平),一个51单片机+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
想法挺有意思,楼上大佬说的51单片机加外部传感器模块应该足够,当然用32也行,可能复杂一点。简单的话用arduino也行

网友:
有现成的PIR模块,直接输出高低电平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红外开关,人体感应传感器,雷达传感器等等都可以

网友:
近场传感器也可以的,现在都不算贵。要方便的话,买个树莓派的pico,两下就弄出来了。

网友:
可以试试ST的TOF传感器 类似VL53Lxx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来个番茄闹钟,到了固定时间就提醒你该活动一下了

网友:
还是用热释传感模块方便,单片机检测计算时间,输出灯或者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