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外壳的浮地系统怎么解决外壳电荷积累的问题

楼主:
设备功率100W左右,没做过emc,客户说有时候外壳会有静电。。外壳需要经过个电阻,接入电路板的GND吗

网友A:
设备的电源有接地引脚的话,直接把外壳通过螺丝锁到这个地。电路板的GND可以通过高压Y电容接到这个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电源有接地引脚的话,直接把外壳通过螺丝锁到这个地。电路板的GND可以通过高压Y电容接到这个地

问题是没有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有哎。。

那是交流输入电源还是直流?是客户自身的静电碰到产品金属外壳?如果这种情况,产品的接口处信号对GND做好ESD防护(TVS),同时GND接外壳

网友:
为什么不接地呢?连接到配电系统的PE或者自己找一个地,怕有干扰吗?

网友:
浮地不应该使用金属外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只有2个方法

1. 金属外壳浮地改为接地

2. 金属外壳涂一层厚厚的绝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