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像这种带屏幕的按键哪里有卖的。

楼主:
大家帮看看像这种带屏幕的按键哪里有卖的。这个按键带一个OLED屏幕,哪里有单独卖这种按键的,想买2个用单片机驱动,有知道的网友吗?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屏幕或者按键是干什么用啊,触摸屏不就都解决了吗?每个按键上都有一个小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屏幕或者按键是干什么用啊,触摸屏不就都解决了吗?每个按键上都有一个小屏幕?

直播等场景用的,主要是可以定义宏键盘,比触摸屏好用, 是的,每个按键都有一个小屏幕。

然后可以自定义图案和动画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播等场景用的,主要是可以定义宏键盘,比触摸屏好用, 是的,每个按键都有一个小屏幕。 然后可以自 ...

拿这个成本高了呀,可不可以一个大屏幕,一堆实体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这个成本高了呀,可不可以一个大屏幕,一堆实体按键?

一个大屏幕,一堆实体按键-------这个不就是现在用的电脑嘛。

这个东西成本是挺高的,所以我问问有没有单独的按键卖的,有便宜的话买回来2个带屏幕的按键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大屏幕,一堆实体按键-------这个不就是现在用的电脑嘛。 这个东西成本是挺高的,所以我问问有没 ...

我意思实体键在屏幕之上。。。异想天开了

网友D:
哪里有卖的?

淘宝就有

网友:
不是这个,这个是触摸屏。不是实体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卖的? 淘宝就有

这个东西某宝是有,但我是要买单独的按键。你发的这个图上有15个可显示按键。 我就要买其中的一个按键。 然后回来自己用单片机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实体键在屏幕之上。。。异想天开了

你说的是触摸屏。 但是触摸屏没有实体按键的手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触摸屏。 但是触摸屏没有实体按键的手感。

不是不是,就是一大块屏幕,然后上面搞个实体按键(透明的),然后可以检测实体按键按下。

网友E:
查了拆解帖子, 确实是一块大的屏幕, 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小区域实现的, 不是单独小屏幕嵌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拆解帖子, 确实是一块大的屏幕, 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小区域实现的, 不是单独小屏幕嵌入的

真的吗?? 那可是误导我了。 你的这个回复太启发我了。我去看看去。 这不把我骗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是,就是一大块屏幕,然后上面搞个实体按键(透明的),然后可以检测实体按键按下。

啊,这样啊。那是我想错了。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完了,我被骗了。果然是一大块屏幕在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了,我被骗了。果然是一大块屏幕在底下。

和我看的那个拆解帖子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实体键在屏幕之上。。。异想天开了

你不是异想天开,真是这样的。。。

网友:
上面写得很清楚了,是定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了,我被骗了。果然是一大块屏幕在底下。

那他这个实体按键是真的有按下的感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他这个实体按键是真的有按下的感觉吗?

有,应该就是一个透明塑料片按到液晶屏上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应该就是一个透明塑料片按到液晶屏上的感觉。

估计还是个电容垫片,能触发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个电容垫片,能触发按下

嗯,估计是的。

网友:
好新颖 但是噱头大于实际

网友F:
这不是触摸屏?还是我看错了,这么大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触摸屏?还是我看错了,这么大的按键?

应该是电容触摸屏,就是这么大的按键。

网友:
这个有啥用呢,看不明白

屏幕当按键使用,怎么想的,现在触摸屏用起来不香吗

网友:
就是甲方提了个要求,乙方拐了个弯实现了甲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