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整流缓冲电路的晶闸管如何控制其导通?

楼主:
在整流电路的缓冲支路上,晶闸管作为缓冲器件,该如何设计其驱动电路控制其导通?是否要单独设计一路开关电源控制其门极,等到晶闸管完全导通的时候控制电路也已失效,如果晶闸管完全导通,门极电路是不需要再控制的,此时门级电路是否会继续输出功率?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是靠一个小变压器来触发晶闸管导通。小变压器无需传输晶闸管半个工作周期那么长时间的脉冲,只要能够传输数微秒宽度的脉冲即可,这样变压器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A:
一直输出驱动信号,那得看你晶闸管工作在直流还是交流。交流过零点时候会再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输出驱动信号,那得看你晶闸管工作在直流还是交流。交流过零点时候会再次导通。

三相整流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