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如果有一路输出负载过大或者过小会怎么样?

楼主:
反激式开关电源通常有多路输出分别供给不同用电,如果有一路电源的负载过大或者没有负载会怎么样,突然想到在开关电源输出处接一个阻值大小和功率合适的电阻,称为假负载,是为了维持开关电源正常输出的保证。是我想的这样吗?

还有开关电源在驱动逆变桥时,逆变桥上下开关管在开通关断时会有很大的电压变化,假设有四路驱动电源,三路上桥一路下桥,当有一路上桥开通的时候,下桥在关断阶段,上桥的驱动电压比母线还高15V,当上桥关断时,下桥在导通,驱动电压比负母线电压高15V左右,通常说用到的自举电路,能够满足一般功率的逆变桥驱动功率,这种自举驱动芯片是如何实现能够承受如此高的电压的?

除这种自举芯片驱动电路以外的,还有其他驱动办法吗?

网友:
电源是需要一定的负载才工作的,

负载过大,就是电源过载,最终损坏电源的,这个不用多说。

网友:
如果一路输出没有负载,该路输出电压可能会升高,变压器的副边没有电流流动,原边的磁能无法通过副边的电流释放,导致电压升高。

但负载太小的情况,记住,反激式开关电源控制芯片IC,都有反馈引脚电路,会让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负载太小,这种情况对整个电源系统的影响较小。

网友:
“突然想到在开关电源输出处接一个阻值大小和功率合适的电阻,称为假负载,是为了维持开关电源正常输出的保证。是我想的这样吗?”

假负载就像水库的出水口,即使没有实际的用水需求,也需要保持一定的水流,以维持水库的正常运行和压力。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通常有多路输出分别供给不同用电,如果有一路电源的负载过大或者没有负载会怎么样】

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其中一路负载发生变化,会影响其它路的输出电压。这个比值,称为交叉调整率。

网友:
【这种自举驱动芯片是如何实现能够承受如此高的电压的?】

这类自举驱动芯片内部有一个耐压高达数百伏特甚至上千伏特的MOS管,靠这个管子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
【除这种自举芯片驱动电路以外的,还有其他驱动办法吗?】

当然有,可以靠高速光耦驱动,可以靠变压器驱动。但其它方法要么比较麻烦,要么成本较高,故使用不太普遍。

网友:
楼上各位回答的很全面了。补充一下,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改善方法有很多,很考验设计能力。最近PI在推的多路输出方案,个人觉得目前是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反激拓扑天然具有恒功率属性,QR或DCM模式,只要限制原边Ipk一致,可以认为每一个周期传递的能量一定或可认为输出是一个恒流源,多路输出时,副边分时打开开关即可,当然细节有很多

网友:
上管驱动是采用的gate driver,其功能之一是通过自举电容将门极电压抬高。

网友:
我测试过,反激电源多路输出的,如果主路短路,所有路输出都会有问题。支路LDO短路对主路没影响,多条支路一起短路是有可能短时间把主路电压拉下来的。至于主路加假负载一般都加,不加其实也没事,但是最好预留位置,以后换主控还能调整。

网友:
我也想学点开关电源设计,处处用到电源,可惜公司不是做这方面的,接触不多啊,唉,感觉不经过系统学习没用,自学学的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