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这两个电路的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第一个电路是一个线性电源,R2和R3构成分压网络给TL431送入电压信号,分压值大于2.5V,TL431加大开通程度,三极管基极电位下降,导通程度降低,分压值小于2.5V,三极管减小开通程度,基极电位升高,导通程度加大,可以得到三极管基极和gnd之间电压为2.5V,这个电容C1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第二个电路也是一个稳压器,在这个电路中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一定的滤波效果吗,那这样的话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在电源建立瞬间限流保护电容的?还是作为交流耦合的,直流信号过不去,交流信号耦合到地?

网友:
【第一个电路……这个电容C1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这个电容的作用,就是一种相位补偿。关于相位补偿和频率补偿,你最近在论坛里面问过多次了。

网友:
【第二个电路……在这个电路中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

没有见过这种电路,不知道电容C2是什么用途。

网友A:
第二个图C2是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C2是滤波电容。

【第二个图C2是滤波电容】

如果C2作用是滤波的话,那么为何要与C2串联电阻R3?而且R3数值达到3欧之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C2是滤波电容】 如果C2作用是滤波的话,那么为何要与C2串联电阻R3?而且R3数值达到3欧之大 ...

在很多高频应用或滤波电路中,滤波器的对地电容经常会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常见为几欧姆),该电阻实际上是阻尼电阻

滤波电容串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起阻尼作用,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在电力电路中,无论RC串联还是并联,电容的主要作用都是防止电压突变,吸收尖峰状态的过电压。而串联的电阻则起到阻尼作用,通过消耗过电压的能量来抑制电路的振荡。这种组合可以有效地吸收和消耗电路中的过电压,防止电路因电压突变而产生的振荡,从而保护电路免受损坏。

此外,电阻与电容的串联结构在电源滤波中也有应用,通过在滤波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可以起到阻尼的作用,减弱谐振点的强度,同时对大电容的充电电路进行抑制,避免前端限流误动作等。这种结构在电源滤波器中特别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控制谐振峰,减少直流损耗,并提供一定的阻尼效果。

总的来说,滤波电容串联电阻的作用是通过电阻的阻尼效果来抑制电路中的振荡,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和振荡的影响,从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图一可以直观认为保障直流增益,消弱高频增益;图二毫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很多高频应用或滤波电路中,滤波器的对地电容经常会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常见为几欧姆),该电阻实际上 ...

首帖右图显然是个三端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图中已经注明是Vi,为15V。稳压后输出电压也标注在左下角,Vo=12。这种线性稳压电路中,不可能发生谐振,与电容串联一个电阻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右图显然是个三端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图中已经注明是Vi,为15V。稳压后输出电压也标注在左下角,Vo= ...

线性稳压电路谐振不谐振得看负载工作频率吧?这是我的猜测,

另外个别高频电路滤波中还是需要串联几欧电阻的。 一般的电路不需要串联电阻。

网友:
部分芯片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和建议,R3可能是做一个人造ESR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量啊!一边调整电压一边观察波形就知道了!比较一下有没有电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