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i.MX93开发板】异构核间通讯--1 搭建M33-SDK编译环境

楼主:
本文参照文档 【正点原子】DLIMX93开发板资料(A盘)-基础资料\09、文档教程\06【正点原子】ATK-DLIMX93异核通信例程使用指南V1.0.pdf

1 安装 c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2 安装GCC

GCC【正点原子】DLIMX93开发板资料(A盘)-基础资料\05、开发工具\02、异核通信开发工具 中(文档中写错了)

将压缩包放到 ubuntu 的/opt目录下,并使用如下指令解压,解压后生成文件夹 gcc-arm-none-eabi-9-2019-q4-major

sudo tar -xvjf gcc-arm-none-eabi-9-2019-q4-major-x86_64-linux.tar.bz2

添加环境变量中 ,添加完变量后需要重启系统使内容修改生效。
编辑/etc/profile 文件内容

正点原子提供的源码压缩包中包含有异核通信测试烧写固件的imx-mkimage.zip以及异核通信测试例程源码。源码存放路径:开发板光盘 A 盘-基础资料\01 程序源码\04 M33核SDK例程源码\SDK_1_0_0_ATK-DLIMX93.tar.zst

需要通过 zstd 工具进行解压缩

//安装 zstd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zstd

//解压
tar -I zstd -xf SDK_1_0_0_ATK-DLIMX93.tar.zst

SDK_1_0_0_ATK-DLIMX93 的核心源码目录如下图所示:

在SDK中boards/atk-dlimx93/目录下包含一些示例工程,其中00_demo_example是用于简单调试M33核的demo例程;01_singleCore_example是仅用于 M33 核驱动调试的驱动例程,不能用作异核通信;02_interCore_examples:可用于 M33 核与 A55 核异核通信的驱动例程。

编译HelloWorld Example:

cd boards/atk-dlimx93/00_demo_example/01_hello_world/armgcc

./build_all.sh

最终编译生成debug和release两种配置代码固件。

M33-SDK编译环境搭建就记录到这,后面在此基础上对M33核心进行相关调试和验证。

网友:
M33-SDK编译环境搭建主要是装 cmake和装GCC,步骤也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A:
异构核之间的通信,速率能达到多快呀?通信最好用什么样的形式嘞

网友B:
异构是个啥啊?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构核之间的通信,速率能达到多快呀?通信最好用什么样的形式嘞

一般都是共享内存的方式,后面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构是个啥啊?没接触过~

异构是不同架构的核心组成的Soc。 比如Contex-A55和 Contex-M33 ,如果要是两个A55就是同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