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烧红了

楼主:
示波器的单端探头,在2种情况下发生过烧红的现象:

① 用单端探头测量差分时钟,接地弹簧点在P/N的一端上,探针去点另一端,接地弹簧马上发热、烧红

② 单端探头测单端信号,因为周围没有GND的触点,将接地弹簧点在电源引脚上,然后再用探针点在被测信号上,接地弹簧同样发热、烧红

结果:  接地弹簧表面烧成灰色,失去弹性。   但是示波器、探头、被测电路都没有任何损坏,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接地弹簧如果呈红色,温度至少800摄氏度。弹簧的材质通常是碳素钢,高温后冷却缓慢,故失去弹性,热处理上叫退火。

但是,要把接地弹簧加热到呈红色,至少上百瓦特的功率(对比电烙铁的功率就知道了)。这上百瓦特的功率,只能从你的电路中来。你看看这个加热功率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弹簧如果呈红色,温度至少800摄氏度。弹簧的材质通常是碳素钢,高温后冷却缓慢,故失去弹性,热处理上 ...

关键是除了弹簧烧得退火了之外,示波器和探头都没坏,电路也没坏,甚至软件都没重启,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C:
用示波器还能出现这事?啥电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除了弹簧烧得退火了之外,示波器和探头都没坏,电路也没坏,甚至软件都没重启,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但是示波器、探头、被测电路都没有任何损坏,这是为什么?】

猜测是你的电路板上的“地”与市电有电气联接,你的示波器外壳则接了保护地。电流从你的电路板流过弹簧、探头电缆外屏蔽层、示波器外壳、保护地线,没有流过探头。

实际上,普通探头一般是可以承受市电电压的,一般耐压为750V或者1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还能出现这事?啥电路呀

将示波器弹簧探针点不是GND的地方都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像上面说的,弹簧点在3.3V上面,然后测3.3V电平的单端信号,就烧红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直流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除了弹簧烧得退火了之外,示波器和探头都没坏,电路也没坏,甚至软件都没重启,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示波器外壳已经接了电路板的“地”。此时若弹簧接触到电路板上的电源端,那么电路板上的电源将对弹簧、探头电缆屏蔽层、示波器外壳、电路板地线这条路径供电,将弹簧烧热。

网友D: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示波器的GND是和插座的接地连接的,如果你的设备有接地,相当于示波器的GND和设备的GND是连接的。用弹簧接触设备电源,电流会通过弹簧流向示波器的接地端子,因为不经过示波器的其他电路示波器自然不会损坏。弹簧发红是因为弹簧的电阻比探头的屏蔽线电阻大很多,所以弹簧会被"点亮",探头线啥事儿没有。如果用的是可调电源,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输出的负极和接地端子断开,这样可调电源就与示波器隔离了,点哪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弹簧如果呈红色,温度至少800摄氏度。弹簧的材质通常是碳素钢,高温后冷却缓慢,故失去弹性,热处理上 ...

我试过,示波器弹簧的电阻很大,就和灯丝一样,十几瓦的功率就能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示波器的GND是和插座的接地连接的,如果你的设备有接地,相当于示波器的GND和设备的GND ...

但是这个解释不了为什么探头接在差分上面也会烧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解释不了为什么探头接在差分上面也会烧红

确实解释不了。你是把弹簧接在差分的任意一条线上没事,只要把示波器探针同时分别接在差分的正负两条线上就会发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解释不了。你是把弹簧接在差分的任意一条线上没事,只要把示波器探针同时分别接在差分的正负两条线上 ...

只要接地弹簧点在非GND的地方的情况下测别的信号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接地弹簧点在非GND的地方的情况下测别的信号都有可能出现

估计是共地了 其他信号驱动能力有比较大 被测设备用隔离电源试试

网友:
“示波器的单端探头,在2种情况下发生过烧红的现象:”

示波器外壳是与探头的外壳连接在一起的,一般电源线的第三根线不要接到插头上。

网友:
如果没跳闸,就是一板子有很大共模电压要么就是两边地有电压差。

网友E:
这的多大功率啊,探头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的多大功率啊,探头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无源,单端探头

网友:
示波器地线掐掉再试试。电路板是不是热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