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link Basic2 高速无线调试器开箱与初次使用教程

楼主:
Vllink Basic2 高速无线调试器开箱与初次使用教程
引言:
首先,我要感谢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和 le062 赞助的 Vllink Basic2 高速无线调试器,这款调试器以其高速无线调试的特性和优越的技术性能,为嵌入式开发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开箱体验:

寄过来,是这样的:
拆开包裹,包装内包括:
  • 一对 Vllink Basic2 调试器
  • 两条高品质的 Type-C 数据线
  • 杜邦线若干
  • 一份详尽的说明书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Type-C 数据线采用铝合金接口和编织线材,不仅质感出色,还能激活小米 27W 快充,这一点在同类产品中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再来看看调试器:

顺便看看主控方案和做工:

主控采用爱科微的AIC8800M,它是一颗支持WIFI6的双核M4的MCU, AIC8800D后缀的都是当作网卡使用的。

基本参数:

  • 制程工艺:28 nm
  • 封装规格:QFN48 (5x5mm)
  • RAM容量:992 KB (4M PSRAM)
  • Flash容量:2 MB

特征参数:

  • 240MHz Cortex-M4 Dual Core
  • 480MHz DSP
  • 2.4G/5G Wi-Fi6
  • BT 5.0 EDR/BLE 蓝牙双模
  • USB HS 2.0 OTG PHY
  • 1x 60MHz SPI,1x I2C,3x UART,SDIO,I2S
由于采用的主控方案性能不错,所以对他的性能很有信心,之后和其它调试器进行对比评测。

初次使用:

在初次使用 Vllink Basic2 之前,我仔细阅读了使用说明书,了解了调试器的基本特性和操作流程。

硬件连接

  1. 将 Vllink Basic2 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到计算机。
  2. 调试器上的指示灯亮起,表示已成功连接。
其中要注意几点:
  1. AP为发送端,会发送一个wifi6的热点,STA为接收端,用于连接ap发出的WIFI,双击link上面的按键,进行模式的切换,在USB有线,AP,STA三种之间切换。讲AP的接入电脑,STA的接入开发板。不可接错。连接成功会常亮。为连接会闪烁。
  2. 需要确定Vref的状态,如果Vref如果设置为0则需要输入电平(3.3V),否则会显示错误。若将VRef悬空,所有逻辑IO将处于高阻输入态,无法进行通讯,下图就是连接错误的图
  3. 如果不想接入Vref 电平也想调试,需要将Vref 输出为3.3V,才能正确使用。使用 https://vllogic.com/_static/tools/web_config_basic2/ 这个网址登录,点击“Connect Vllink”, 在小弹窗中选中DAP,点击连接,将Vref_Voltage_mV设置为3300就可以了。
  4. 如果两个失去了配对,如何让他们配对呢,依然登录上述网址,我们要将AP端的wifi名称和密码保存下来,然后填写到STA要连接的信息里面,这样就可以配对。如下图就是将AP里面的Wireless_Host_SSID 和Wireless_Host_Password 填写到下图对应的位置上去。然后再切回STA模式
  5. 其实在无线接收端STA,link上的5V端口输入3.3V作为供电,link也是可以正常工作下载的,这样就不必单独给daplink接线了。
  6. 恢复出厂设置的步骤如下:
    1. 使用 Chrome 内核浏览器打开配置工具链接。
    2. 连接调试器并点击“Connect Vllink”。
    3.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DAP 并连接。
    4. 修改配置后,点击“同步设置”以保存。
如果需要更多详细信息,参考官方调试器网址:https://www.vllogic.com/quick/vllink_basic2

结语:

Vllink Basic2 高速无线调试器以其出色的性能和稳定的连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期待在接下来的使用中进一步探索其功能,并在 EEWorld 嵌入式系统版块分享我的使用心得和测评报告。敬请期待更多的精彩内容!

网友:
用非5.5V电压时,为避免与USB 5.0V短路,建议封堵USB口。
确保设备在无线调试时处于同一WiFi网络下。

期待后续精彩测评

网友:
Type-C 数据线采用铝合金接口和编织线材,不仅质感出色,还能激活小米 27W 快充,这个全功能的数据线应该都可以,主要还是看充电器和手机

网友:
原来是AIC啊,之前一直以为是esp32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