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link Basic2无线调试器评测】

楼主:
Vllink Basic2无线烧录器评测

1.开箱

【实物图】

Vllink Basic2 简介:

Vllink Basic2是le062出品的高速无线调试器无干扰第二代,有线、无线调试场合均适用。无线调试速度可达130KB/s室内10m内可穿墙,室外无遮挡可传输50m;支持SWD、JTAG、UART-CDC;CMSIS-DAP V1/V2双免驱协议。

技术优势:

    -USB2.0高速,跑V1 HID协议也不是龟速

    -WiFi6 5.8G,默认165信道,此信道99%的无线路由器不会用,干扰少

    -集成电平转换芯片,参考电平范围:1.2V-5.5V

    -内置数字电压源:可通过VRef脚输出:1.8V/2.5V/3.3V/4.0V,限流200mA

    主控采用爱科微的AIC8800M

    RAM容量:992 KB (4M PSRAM)

    Flash容量:2 MB

    240MHz Cortex-M4 Dual

    Core480MHz DSP

    2.4G/5G Wi-Fi6BT

    5.0 EDR/BLE 蓝牙双模

    USB HS 2.0 OTG PHY

    1x 60MHz SPI,1x I2C,3x UART,SDIO,I2S

2.环境安装

Vllink Basic2采用免驱方案,理论上是插入即用的,但是人生处处是惊喜(惊吓),此处留个坑,文末再讲。

不出意外的话,如下所示:

如果是WIN10以下的系统,可能需要自装驱动,参考官网链接:Windows7 驱动安装 — Vllogic 文档

3.下载与仿真

出厂自带一主一从无线模式,双击按键所有指示灯闪烁表面正在切换模式,直到AP,STA指示灯全灭为有线模式。

根据接口定义连使用自带杜邦线连接目标板,对比标准jtag口引脚是顺的,不用被拧成麻花,这点好评!

需要注意的是Vref要接到VCC(optional)上才读的到芯片。

接下来进入仿真测试环节

  • 测试环境:MDK v5.39
  • 测试芯片:STM32F429IGT6
  • 编译环境:AC5

建立测试工程项目过程略过,直接进入设置,仿真设备选择CMSIS-DAP,如下所示:

配置好下载器设置后重新编译工程,点击下载,可以看到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Verify OK. 表明下载成功。

点击DEBUG按钮,进入仿真模式,全速运行,可以正常查看变量数据,暂停可以看到堆栈指针变化。

至此有线下载仿真结束。

接下来,先将调试器的数据线从计算机断开连接,此时,通过开发板的5V电源供电。为了切换至无线客户端(STA)模式,双击调试器上的按钮进行模式转换,此时STA指示灯,开始闪烁,表示设备正处于未连接到无线接入点(AP)的状态。

使用数据线将AP端与电脑相连。两个调试器便迅速配对完成,AP,STA灯进入长亮状态。打开手机wifi,能看到wifi名称

点击下载按钮。程序也是顺利下载进开发板里跑了起来。

WeChat_20240630134800

进入调试模式,打满断点,不断点击运行。能看到X的VALUE不断自增,开发板的幻灯片一张一张变换。

我是调试接线,裁剪图片,写文章同时进行的,从第一次连接上wifi到此时此刻,一共接近30分钟,反复烧写,退出进入仿真模式,都是稳如老狗,没有发生断触丢包。

今天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还会进行

-极限距离烧写调试测试

-穿墙烧写调试测试

-强干扰下的调试测试

-还有st-link,jlink,pwlink同台竞技对比烧写速度

4.番外

上文中Vllink Basic2采用免驱方案,理论上是插入即用的,但是人生处处是惊喜(惊吓)

为什么是惊吓呢?我习惯通过前端面板的3个USB接口配合一根连接到机箱后部的USB延长线来使用我的PWLink和JLink调试器。我给Vllink Basic2通过前面板USB口上电后keil里查看不到设备,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任何反应,音响传出叮咚叮咚反复断联重连的声音,反插 ,正插,换口,换机箱后延长线都不奏效。我心想不会是被我搞坏了吧,立刻打开笔记本尝试。一次成功。悬着的心放下来。排除了Vllink的问题,接下来开始找台式机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被我前面板USB口上的蓝牙模块和2.4G手柄模块干扰了。全部拔下,无果。会不会是前面板不兼容呢?后面板大概率不会不兼容,随即反复在延长线上尝试正反插,都没有效果,梅雨天气又闷又热,心中很是烦躁。会不会是平常调试的时候把后面板的这个USB口烧掉了呢?跑到后面把USB耳机拔下,把Vllink通过A-C的线直插这个口上,叮咚一声后便不再响了。心中大喜。果然正常连上了。擦了擦汗终于可以愉快的调试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碰到连不上的设备应该直接去后USB口试。

网友A:
具体原因就是USB扩展口的问题?都在高速运行导致不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原因就是USB扩展口的问题?都在高速运行导致不识别了?

具体原因没有找出来。可能跟usb前面板的hub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