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和实际测试出来的不对

楼主: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和实际测试出来的不对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出来就是1073Hz,辣么,高于这个频率的信号或者说是干扰都是不能通过的,可是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试LC后级电路发现,还有很多信号是高于这个频率的。LC滤波器是接在DC12V给串口屏供电的电源上面的,目的是想串口屏受到的干扰最小。请问这种现象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平稳的DC12CV是三节锂电池,按道理是不存在频率才对,因为是直流信号

网友A:
你这个是音频,空气都能传播,更不要说lc耦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音频,空气都能传播,更不要说lc耦合了

有何良策?

网友B: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意思并不是说以这个频点为界限超过的就不能通过,滤波器的真实含义是:在临界频率上,信号会被削弱6dB。不是说完全通不过,只是被压制了幅度了,并且被压制的幅度与频率相关。LC滤波器之后由波动是因为后级负载的切换产生的,一般是DC-D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意思并不是说以这个频点为界限超过的就不能通过,滤波器的真实含义是:在临界频率上,信 ...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