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和电声器件的工作原理

楼主:
一、晶振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1、无源晶振利用晶体的压电效应,石英晶体两端加上电压就会产生形变,反之在两端加上机械压力就会产生振荡。无源晶振极易因振动导致损坏,一般U盘损坏时首先检查晶振是否工作。为实现屏蔽抗干扰,一般将晶振的金属外壳和电路的地线连在一起,实现良好接地。

2、有源晶振,多为4只引脚,内部除石英晶体以外,还有完整的晶体振荡电路,通电以后即可输出完整的方波,有源晶振有电源引脚、地端、输出引脚,另外有的有源晶振还有一个使能信号引脚。

二、麦克风和扬声器

1、麦克风又称为传声器,声电转换器件,分为动圈式(电感式)和驻极体(电容式)两大类。

动圈式麦克风内部有一个可以定向移动的线圈(音圈),与小型振膜相连,声音信号引起振膜振动,带动音圈在永久磁铁产生的定向磁场定向振动,产生感应电动势,实现声信号向电信号的转变。

驻极体麦克风工作原理,驻极体膜上存在自由电荷,在外界声波的作用下,驻极体膜发生振动,等效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并引起背部极板的电荷量发生改变,经内部集成FET管转换位交变信号输出。

扬声器,以电动式(动圈式)应用最为广泛,扬声器内部磁铁产生固定磁场分布,处在磁场中的扬声器音圈在有音频电流通过时,会产生和音频信号一致的音频磁场,该磁场和永久磁铁的固定磁场发生相互作用时,将带动音圈沿着扬声器中轴线振动,驱动纸盆振动并发出和音频频率一致的声音。

蜂鸣器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内置振荡电路,因此直接加入额定的直流电压即可发出响亮的单一频率的提示音。

无源蜂鸣器不能使用直流信号驱动,而要加入一定幅度和频率的电压信号才能使蜂鸣器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