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无线调试器】1、调试器初印象(double的欢乐)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le062的新作品——高速无线调试器,这是第一次接触无线调试器,希望在体验试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的体验到其便捷的快乐。
        简单介绍一下这款高速无线调试器(le062出品):命名为Vllink Basic2,属于新一代旗舰产品了,是一款集有线与无线调试功能于一体的高性能调试器。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广泛的适用性,相信可以成为工程师和开发者在各类硬件开发和调试过程中的得力助手。Vllink Basic2采用先进的无线技术,实现了高达130KB/s的无线调试速度,极大地提升了远程调试的效率和便利性。而在有线调试模式下,其速度更是可达550KB/s。无线能力卓越,在室内环境下,Vllink Basic2的无线信号可轻松穿透墙壁,在10米范围内保持稳定的连接。而在室外无遮挡的情况下,其传输距离更是可达50米,确保了调试工作的灵活性和便捷性。该调试器支持SWD、JTAG、UART-CDC等多种调试协议,兼容性强,适用于多种不同的开发环境和设备。同时,它还支持CMSIS-DAP V1/V2双免驱协议,无需安装额外的驱动程序,即可与计算机进行无缝连接。
        接下来我们开个箱,本次是有论坛进行测试产品的派发:
        打开后可以看到一对调试器及其配件:
        其实一种理想状态就是设备端的调试器由板卡供电,电脑端的调试器使用数据线供电,本次作者提供了全部的双套配件,还给了一个小的入门说明,不过感觉对于用户来说,尤其是没有接触过无线调试器或者更甚者没有接触过无线知识的人来说,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入门指南中对各种情况和技术指标都有详细的介绍,纯纯的理工男的思维。这款设备可能更是属于工程师的专属。
        无线调试肯定会存在一对,也就是终端调试以及节点:
        本次就包含这么两款调试器,除了调试接口座颜色不同外,硬件部分应该是一样,固件不一样;
        对于接口的说明就在背面的丝印,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相投的设计方案,通过固件的方式进行不同功能的实现。;
        目前白尾款默认是无线STA模式,也就是终端,这个应该是连接到目标板的,标志是绿灯闪烁,连接后常亮;
        目前黑尾款默认是无线AP模式,也就相当于是节点,连接在电脑端,标志是蓝灯闪烁,连接后常亮。如果在未连接到终端调试器世直接开始进行调试,就相当于有线调试器了,直接使用连接座功能进行调试接口。
        上面的只是出厂默认模式,可以通过按键的方式进行模式切换,通过实测可以在上述三种模式之间进行切换,感觉按键挺静音的,不过小按键的量程比较小,作者选择了侧向按键来避免误触,细节满满。
        发现在AP模式下发热还是挺大的,本来就是照几张相片的功夫,结果手不小心碰到了,具有有体感了,就是用热成像看了一下:
        AP模式下的温度:
        STA模式下的温度:
        简单测试一下发现,AP模式下的温升比STA模式快很多,节点一直在发送信号,功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两个调试器的连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对于穿墙能力只能粗略的测试一下室内的情况,普通家庭的室内一般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对于直角转弯墙体大概传输距离为6米左右,当然了我这种测试方法很不规范,仅供参考。
        板载的电阻电容基本上使用的0402封装,有部分电容出现了跑偏的现象:
        绿色区域本身就是斜线,没有身问题,蓝色区域感觉是跑偏了一点点,两个调试器都是同样的,不知道是贴片工艺的问题还是故意为之。
        第一次体验无线调试器,对其还是很期待的,初步的体验也让人很惊艳,固件实际上直接包含了三种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在按键、尾部接口、功能展示等方面的细节也很到位。

网友A:
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AIC爱科微wifi6(AIC8800),确实没有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AIC8800M,找代理签了NDA后能拿到SDK。特点就是wifi6全频段+低功耗。

就这个无线调试器而言,5.8G AP + USB高速平均功率也就0.25W

要66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IC8800M,找代理签了NDA后能拿到SDK。特点就是wifi6全频段+低功耗。 就这个无线调试器而言,5.8G&n ...

这个芯片是国产的吗?感觉性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国产的吗?感觉性能很强大。

是的,爱科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aicsemi.com)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