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无线调试器】2、无线调试初体验-随机一块开发板

楼主:
        我们手里正好有一块在玩得开发板,已经使用Wch-link得DAP模式测试已过,可以下载成功,沁恒的WCH-DAPLink应该是基于CMSIS-DAP v2做的,不过插上调试器并没有看到对应的识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去探究了,还是看看咱们这次用到的无线调试器吧。
        介绍一下本次使用的基本配置情况,使用的开发板为灵动微电子MM32F5330开发板,开发环境使用的是keil V5(5.39版本),对于CMSIS-DAP v2来说,本调试器需要5.36版本(keil)以上,这里需要注意一下,IAR的版本又是有要求的,这一方方面应该是CMSIS-DAP v2对开发环境的要求。
        硬件理解方面,开发板供电使用USB供电,调试器(设备端)通过开发板供电,PC端通过USB数据线进行供电和传输,可以看到供电后很快两个调试器就连接上了:
        电脑的设备管理里也可以看到多了两个设备:
        也就是说调试器两个版本都运行了,下载试一下,失败了,MM32F5330开发板的调试默认使用的下图调试器:
        不过可以看到有连接器: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吗?我又检查了一下连线,这是我想起了在简易上手指南中的有一个说明,参考电压VRef默认是输入模式,如果悬空则所有逻辑IO为高阻输入状态,无法通信,参考电压的输入电压为1.2V到5.5V。也就是说不能只连接4根线,还要必须连接电压,我们将其连接到开发板的3.3V,再下载一次:
        这次成功了,由于V1和V2都在,简单用秒表测试了一下下载速度,V2明显感觉快一点,粗略的测试V1下载大约5s左右,V2下载速度2秒多,不过都比Wch-link有线模式下载快。
        那么参考电压VRef为输入模式是必须要连接输入电压的,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单片机系统电压来决定,输出模式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https://vllogic.com/update/vllink_basic2顺便查看了一下固件,目前的设备上都是最新的V00.12-202406211323版本固件。如何配置呢:
        在“在线工具”进行配置,固件升级需要按键后连接电源进入估计升级模式,配置更改不需要,正常连接时连接调节器进行修改配置然后同步就可以了,我选择了3.3V输出(即3300),断开参考电压VRef,下载成功了,也就是说在线修改配置直接通过无线同步了。也就是输出模式下可以实现只连接4根线就能完成调试。输出模式的最大输出电流200mA,这也就给了我们一种选择,也就是可以使用这个引脚做为调试对象MCU系统的供电,这个时候设备端连接一个USB线供电就可以,多样的供电选择可以自由搭配。
        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发现,同步配置实际上只是对设备端的调试器进行了同步,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调试器被完成了设置,这种情况发生在两个无线模式下且已经连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连接或者有线模式下,同步配置修改的就是实际连接的单个调试器,希望作者可以在配置说明页中增加相对应的说明,或者下一版升级的话可以再加一个指示灯,将VRef引脚的输入输出状态进行一下指示。
    到这里基本上实现了无线下载的初体验,该款调试器使用了非常自由的配置,以便使用者可以在最大应用场景下使用,你可以自由选择运行模式/参考电压等配置,切换也是很方便的,点赞!

网友:
感谢建议,作者已收到,后面会加入到优化参考项~

网友A:
感谢评测。

1. 当前的网页配置比较简陋,没有考虑到无线模式下级联两个调试器的情况,后续会逐步优化配置体验。

2. VRef部分,最新的V00.13固件会通过I/F黄灯提示接口状态:常灭表示接口已关闭,闪烁表示VRef无电压,常亮表示接口及VRef正常

3. 考虑到1.8V的目标芯片很少见,后续VRef的默认配置会被改成输出3.3V模式,以免在初次使用时造成困扰。至于想用1.8V的同学,相信肯定会注意到参考电压这件事的。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评测。 1. 当前的网页配置比较简陋,没有考虑到无线模式下级联两个调试器的情况,后续会逐步优化配 ...

确实是,3.3V的MCU系统目前还是最多的,相反高频的用1.8V或者1.2V的比较多,感谢大神的新作,确实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B:
对于CMSIS-DAP v2来说,本调试器需要5.36版本(keil)以

————

我用的5,.3也没问题

这个无线模式,是不是要用按键切换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CMSIS-DAP v2来说,本调试器需要5.36版本(keil)以 ———— 我用的5 ...

我是5.36,但是没有V2选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5.36,但是没有V2选项,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有呢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