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米派Remi Pi-兼容树莓派扩展模块--试用评测】-ubuntu系统安装

楼主:
一、镜像下载

选择myir-image-ubuntu系统镜像,下载。

二、镜像工具

下载SD卡 烧录软件。

三、镜像烧录

制作SD卡镜像

如果是首次烧录还是很麻烦的,需要参考Remi Pi_Linux软件开发指南进行操作。

注意:在此强调一点,个人也是多次尝试最后找到的方法。该系统出厂时默认使用的WIFI功能,因为WIFI模块和SD卡共用引脚,所以启用WIFI功能后SD卡无法正常使用,从而无法更新系统镜像。

所以需要设置下SD卡启动,开发指南有配置方法,但没有进入的方法。在此强调一下。

正常开机时需要一直按回车键,才可以进入后台配置模式。如图所示:

插入SD卡后上电,等待系统更新成功,如图所示:

拔掉SD卡重新上电。

四、镜像显示

米尔Remi系统镜像密码基本都是123456 用户名可以用root

登录后默认桌面为黑色

点击鼠标进行桌面设置。

串口打印信息显示了Ubuntu系统和系统版本,如图所示

五、Deban系统

网友:
可以支持多大分辩率的屏呀,我用4K屏是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