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 Linux 开发套件Quantum Tiny Linux】资源介绍分享与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开发板开箱

绿色的小盒子,包装很小。

开发板非常mini

上电

参考

https://wiki.seeedstudio.com/Quantum-Mini-Linux-Development-Kit/

https://github.com/Seeed-Studio/wiki-documents/blob/docusaurus-version/docs/Edge/Quantum_Development_Board/Quantum-Mini-Linux-Development-Kit.md

开发板资源

开发板框图如下

开发板采用SOM核心板+底板构型,拆开SOM核心板如下

CPU

CPU采用的是Allwinner H3, 架构为四核Cortex-A7 CPU + Mali400 MP2 GPU。

CPU框图如下

DDR

镁光的MT41K256M16TW-107:P 512MB

IMU

LED/3V3/按键/USB

如下位置分别是LED,3V3触点,按键和USB接口

USB转串口/MIC/DCDC

如下位置分别是MIC,USB转串口芯片CP2102,

丝印1C52的是DCDC:XC9201C52AKR

液晶屏

WIFI/天线/TF卡

如下是WIFI模块RTL8723BU,TF卡接口,板载天线。

USB/IO

如下位置是USB和IO接口

EMMC

THGBMJG7C1LBAIL 16GB

丝印

BQ N2J的是 LDO S-1121B24MC-N2JTFG

ACEM的是 运放MAX4174BHUK

kVEND的是

XFRL14的是

tBS的是 LDO XC6902N621ER-G

LED

开发环境搭建

烧录系统

准备16GB以上TF卡我这里用的是64GB的卡。

从以下地址下载镜像文件”quark-n-21-1-11.zip”,解压得到quark-n-21-1-11.img。

https://files.seeedstudio.com/wiki/Quantum-Mini-Linux-Dev-Kit/quark-n-21-1-11.zip

从以下地址https://i-win32diskimager.com/下载工具Win32DiskImager

使用读卡器将TF卡接到电脑,打开Win32DiskImager,选择TF卡所在的盘,选择镜像文件,点击写入

上电串口登录

将TF卡插入开发板中,TYPE-C USB接电脑供电。

可以看到TFT显示LOGO,同时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一个串口设备

使用串口终端连接该串口,参数是115200-8-N-1

可以看到打印信息

用户名密码分别是

users: pi
password: quark

系统配置

输入npi-config

上下按键切换选项

TAB按键切换Select和Finish按钮

回车确认

ESC取消

WIFI连接

cd WorkSpace/System/net

sudo python connect_wifi.py SSID PASSWORD

其中SSID是WIFI名字,PASSWORD为密码。

更新软件

以上连接WIFI之后可以在线更新软件

sudo apt update

将TF卡的系统拷贝到EMMC启动

sudo fdisk -l

查看mmcblk1的sectors数为30777344

sudo dd if=/dev/mmcblk0 of=/dev/mmcblk1 bs=512 count=30777345 & sudo watch -n 5 pkill -USR1 ^dd$

其中 count=30777345在大小基础上+1

问题总结

总的来说这个小板子体积小,稳定性比较欠缺,作为学习玩玩还行。

  1. SOM插入底板时一定要插到底,插入后应该基本看不到触点,否则会接触不好。
  2. LCD花屏,怀疑是FPC折的太厉害,角度太大。
  3. 经常启动失败,可以换卡试试,怀疑是TF卡驱动不健壮。

[   13.599666] sunxi-mmc 1c0f000.mmc: data error, sending stop command

[   14.605617] sunxi-mmc 1c0f000.mmc: send stop command failed

  1. 太热,一定要装散热片

网友:
这个核心板还是金手指方式的,估计也有配套的扩展板,不过这个板子上的资源其实测试就够用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它的板子小是小,但是设计的没在我的审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