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9驱动光源没有任何的反应,灯不亮?

楼主:
LM3409驱动芯片,之前使用都是做出模块,用插件形式焊接在电路中,因为这次需要5个这样的模块,位置不够,所以就直接元器件焊接在电路中,我输入24v 输出接LED灯,测量的电压为0,灯不亮,我测量vin引脚时3。92v,手册上面时6v,IADJ测量时0V ,我没有接任何元器件,但是手册介绍悬空时应该是248mv,我是PWM调光,求助,到底什么原因导致LED灯不亮,为啥做模块的可以点亮LED,焊接在板子就不行,区别不大,我只是把不需要的引脚模块去掉了啊,当时用模块的时候没有用到这些引脚的?

网友A:
你说的比较笼统,建议你做一下全面的检查,原理图检查,PCB检查,焊接检查,关键点位电压测试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比较笼统,建议你做一下全面的检查,原理图检查,PCB检查,焊接检查,关键点位电压测试等。

检查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我刚刚测量R14的电压是24v,测量芯片vin10脚电压是0.55v,vcc是3.8v,mos管的3脚是0v,1和2脚都是3.8v

网友:
''输入24v 输出接LED灯,测量的电压为0,灯不亮,我测量vin引脚时3。92v''

根据上面的描述,输入24V,Vin引脚只有3.92V。看了一下LM3409规格书,电路图应该没啥问题,检查PCB是否短路吧

网友:
一个Vin上串一个100k的电阻,你说到芯片的pin脚电压能有多少呢,设计不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