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干扰方面求解

楼主:
如图三极管做开关使用,NOUT是一个足够三极管导通的一个电压值,OUT端连接负载继电器类,12-24VDC.   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时做群脉冲测试,会出现LED闪烁且继电器会跳动,不接继电器,三极管导通情况下LED不会闪烁,请教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导致的,有什么方法避免。@maychang老师我在另一个帖子直白问了下您

网友A:
你在另一帖中说的是【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我回复说【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几行字能够说清楚的】。

如今此帖说的却不是【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而是具体的一个电路在群脉冲测试时误动作的问题。昨天那帖和今天这帖,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是比较缓慢的,发光管闪烁也是比较缓慢的。猜测群脉冲影响的是你的电源,使供电给该电路板的电源输出电压发生抖动,从而影响到继电器跳动并且发光管闪烁。

至于这部分电路,因我估计干扰不是作用在这部分,故没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但这部分电路,D1不知道设计者的意图。按道理说,此处不必使用这么一个二极管。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如果该电路板上其它电路在群脉冲测试时均正常,仅继电器跳动和发光管闪烁,那么可以考虑在Q1基极与地线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容量考虑1uF级。这个电容会使Q1的导通或关断延迟,不过继电器动作相当缓慢,影响不会很显著。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另一帖中说的是【想问下怎么提升抗干扰能力】,我回复说【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几行字能够说清楚的 ...

是的,有点搞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是比较缓慢的,发光管闪烁也是比较缓慢的。猜测群脉冲影响的是你的电源,使供电给该电路板的电源 ...

好的谢谢老师,该二极管实际使用是没有的,用0R电阻短接了

网友:
首先你要描述下什么是群脉冲,它有哪些特性?

另外,你可以监控NOUT信号在测试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有可能是NOUT受到干扰导致继电器动作

网友:
估计还是跟你的电源有关,脉冲群一般 都是信号注入到电源线上过来的。

你 加继电器后电源的负载变大,这个干扰就更加明显的影响你的电路。

网友:
电路很简单,可以仿真一下,在OUT端施加一个100V正弦波或者脉冲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