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单电路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
如下图,用tina仿真一个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结果很怪异,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发上来大家讨论下。

理论值应该是2.73V,实际输出都超过运放输出 范围。

另外,这个电路很简单,实际中用的时候也发现理论值和实际对应不上,按图上电阻参数,精度1%,运放输出的电压与理论有接近10%的偏差,同相的小于理论值,反相的大于理论值,问题在于,即使考虑电阻的精度、压电效应,运放的输入输出失调,都不应该输出这个样子,不知道原因在哪?

未命名.TSC

TINA仿真图

网友A:
至少有一处错误:U1输出端(1脚)与R2并未联接(少一个dot)。

不过,即使未联接,U1输出负的5.05V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一处错误:U1输出端(1脚)与R2并未联接(少一个dot)。 不过,即使未联接,U1输出负的5.05V也是 ...

问题不在这,删了线重新连接后结果不变。

版主,描述的实际电路产生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在这,删了线重新连接后结果不变。 版主,描述的实际电路产生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描述的实际电路产生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仿真结果,VF3和VF4各是多少?

网友C:
输入电压调低一点试试,可能超量程输入会导致运放运算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实际电路产生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仿真结果,VF3和VF4各是多少?

VF4正常,VF3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调低一点试试,可能超量程输入会导致运放运算出错

这个仿真感觉和实际电路差很多,规格书里这样写的。

这个明显没到输出能力范围。
把±36V改±18V,结果对了,没理由。
另外,这个是实际电路,进单片机的ADC采集±36V电源电压,这个电压调准后,进ADC的值+36V偏小,ADC的结果转换过来就34V,-36V按ADC的转换结果为37V.不知道原因,所以仿真了 下,仿真结果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VF4正常,VF3也不正常

VF4正常,仿真对电阻分压的计算是正确的。其余三个电压不正常,看来仿真对这个型号的运放计算不正确,可能是仿真模型有错误。

可是,实际电路把输入±36V改±18V就对了,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当然,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运放的供电从±5V改±12V,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F4正常,VF3也不正常

LM358是比较“粗糙”的运放,失调比较大,不宜作为有精度要求的直流放大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是比较“粗糙”的运放,失调比较大,不宜作为有精度要求的直流放大器使用。

关键是与理论值差的太多,接近10%的误差,这个不现实。

另外,改运放电源与改±36V的信号,结果如下,有可能这个运放模型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与理论值差的太多,接近10%的误差,这个不现实。 另外,改运放电源与改±36V的信号,结果 ...

这是仿真,模型有问题就有问题了。可实际电路也这样工作,那就连方向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模型有问题就有问题了。可实际电路也这样工作,那就连方向都找不到了。

实际电路 -36V反相输入,输出应为2.73V,实际是2.94V,这个误差有点大。

网友:
运放不是轨至轨,可能是你的输入太接近运放 的共模输入范围,所以降低输入或者提高电源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