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link Basic2无线调试器评测】1.开箱初体验

楼主:
非常感谢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和 le062 赞助的 Vllink Basic2 高速无线调试器。

国际惯例,开箱过程上图:

环保包装:

全家福1
拆开包装的全家福
赞美之词不胜言表
迫不急待的先看看说明书,千万别搞坏了.
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做根线先:

看完说明,发现真的和说明书一样,容易上手.先电脑上接到AP端.黑色插座的那个.
此时电脑就能检测到一个DAP设备了,说明书说明此时可以当作有线款,此功能留着后面测试.

此时电脑能检测到一个COM口和一个DAP设备

此时电脑中出现一个AP

STA端通电后自动会连接此AP

两个板子绿灯都亮后,表示WIFI已连接.

赶紧翻出一块板子验证一下.使用了一块STM32H750的板子.

由于板子没有接其他电源,这里需要先参考说明书将VLLink的Vref设定为3.3V输出.

此时Keil中已经可以识别出设备来了,这期间有个小插曲.原来我是用正点的DAP下载器,速率都是设成5M.发现不了芯片.切换到2M就可以识别了.

打开一个工程,直接点下载,真是如丝般丝滑.一次成功:

不停的重复下载,断点调试,单步运行,稳如老狗.

此处略过万字......

再用IAR打开一个工程重复以上操作:

这里的IAR有4M的速度档,实测可用.6M以上档,不能使用.

有此装备,真是如虎添翼,实乃工控男之福音,你值得拥有.

以上测试基于 Keil V5.25和IAR 8.40

由于Keil版本限制.只测试了DAP V1.

畅想:什么时候固件能升级,基于此设备是否可以通过网络跨城调试呢.这样跨城修改BUG时,就可以不用跑现场了.

再次感谢EEWORLD和大神le062

网友:
跨城修改BUG时有点夸张了,不过普通的大设备省的来回搬了,还是很便利的

网友:
谢谢评测。

这个方案本质是通过本地无线传输USB数据包,严重依赖传输时延,不太合适用在广域网上。

广域网调试应该选用类似GDB,或者JLINK server。

典型1:树莓派接一个DAP,跑Openocd,开GDB端口;远端GDB接入

典型2:树莓派接一个Jlink,跑Jlink Server;远端Jlink 上位机接入

网友:
换一个板子能上10M了,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