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有推荐的吗?

楼主:
目前手头上的烙铁感觉不好用,手焊点贴片元器件难受的不行。

最好是烙铁和热风枪二合一的,不想占太多地方,性价比高好用的

网友A:
小的烙铁虽然也能达到标称的功率,不过实际焊接还是热散的比较快,建议还是来个936的焊台,性价比最高,热风枪实际使用频次还是挺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烙铁虽然也能达到标称的功率,不过实际焊接还是热散的比较快,建议还是来个936的焊台,性价比最高,热 ...

搞贴片元器件,热风枪感觉适用频率还是有点高,可能我焊接技术差,所以很多贴片的我都用热风枪吹。

网友B:
目前手上的焊台已经接触不好了。每次焊接都要碰几下才行。要修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上的焊台已经接触不好了。每次焊接都要碰几下才行。要修一下了。

修完再换一个新的~

网友:
40块钱的可调电烙铁已经很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完再换一个新的~

公司的也这样,修了继续可以用。 不过现在的络铁便宜了,真没必要修了。

希望有经验的推荐好的焊台,毕竟大家都靠这个混日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也这样,修了继续可以用。 不过现在的络铁便宜了,真没必要修了。 希望有经验的推荐好的焊台 ...

确实,烙铁好不好用挺重要的

网友D:
别问,问就是推荐jbc焊台,焊不好肯定是焊台不够贵,价格上来了啥都焊得好,你就这么跟老板说

网友E:
焊台不错 但没用过呢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问,问就是推荐jbc焊台,焊不好肯定是焊台不够贵,价格上来了啥都焊得好,你就这么跟老板说

哈哈,我是自己用的,焊接电路板的频率不高,所以不想搞太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台不错 但没用过呢还。

其实就是有个控制盒的烙铁和焊枪。

网友F:
建议还是来个936的焊台,性价比最高,热风枪实际使用频次还是挺低的 ,确实不错

网友G:
936焊台不错,多配几个焊接头,基本上DIY够用了,热风枪比较少用,基本是用来拆件,跟夹子烙铁头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来个936的焊台,性价比最高,热风枪实际使用频次还是挺低的 ,确实不错

我去看看936焊台,我买了一个手持式的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G:
936焊台不错,多配几个焊接头,基本上DIY够用了,热风枪比较少用,基本是用来拆件,跟夹子烙铁头效果一样

我去看看936焊台,我买了一个手持式的热风枪,贴片我都习惯用热风枪。

网友H:
Pro'sKit  SS-936H 60W 200℃~480℃  IRON MAX 24VAC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o'sKit  SS-936H 60W 200℃~480℃  IRON MAX 24VAC

有时间我去看看

网友I:
白菜T12加铁板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白菜T12加铁板烧就行了,

你这个铁板加热是不是自己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