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2个图片中的器件是什么器件及其型号,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你测量一下这2个元件各管脚的电压。。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A:
信息量少,

现在的SOT-23的封装芯片三极管太多,一般都是代号标识
SOT-223封装的芯片,按理说应该打印芯片型号

可现在的有的厂商不知怎么了

网友:
先画出这个元件和周边元件的电路图,确定元件的功能再去细分。或者通过各个引脚的电压,引脚之间的PN节初步判断元件类型和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少, 现在的SOT-23的封装芯片三极管太多,一般都是代号标识 SOT-223封装的芯片,按理说应该打印 ...

谢谢你了,2个都应该是三极管,准备找个型号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