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小蛮腰!GND到底应该如何分?

楼主:
在电路原理设计阶段,为了降低电路之间的互相干扰,工程师一般会引入不同的GND地线,作为不同功能电路的0V参考点,形成不同的电流回路。

一、地线的分类

二、细究GND的原理

一个地线GND怎么会有这么多区分,简单的电路问题怎么弄得这么复杂?为什么需要引入这么多细分的GND地线功能呢?
工程师一般针对这类GND地线设计问题,都简单的统一命名为GND,在原理图设计过程中没有加以区分,导致在PCB布线的时候很难有效识别不同电路功能的GND地线,直接简单地将所有GND地线连接在一起。虽然这样操作简便,但这将导致一系列问题:
1、信号串扰。假如将不同功能的地线GND直接连接在一起,大功率电路通过地线GND,会影响小功率电路的0V参考点GND,从而产生不同电路信号之间的串扰。
2、信号精度。模拟电路的考核核心指标就是信号的精度。失去精度,模拟电路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功能意义。交流电源的地线CGND由于是正弦波,是周期性的上下波动变化,它的电压也是上下波动,不是像直流地线GND一样始终维持在一个0V上不变。将不同电路的地线GND连接在一起,周期性变化的交流地线CGND会带动模拟电路的地线AGND变化,这样就影响了模拟信号的电压精度值了。
3、EMC实验。信号越弱,对外的电磁辐射EMC也就越弱;信号越强,对外的电磁辐射EMC也就越强。假如将不同电路的地线GND连接在一起,信号强电路的地线GND,直接干扰了信号弱电路的地线GND,后果是原本信号弱的电磁辐射EMC,也成为了对外电磁辐射强的信号源,增加了电路处理EMC实验的难度。
4、电路可靠性。电路系统之间,信号连接的部分越少,电路独立运行的能力越强;信号连接的部分越多,电路独立运行的能力就越弱。试想,如果两个电路系统A和电路系统B,没有任何的交集,电路系统A的功能好坏是不能影响电路系统B的正常工作,同样电路系统B的功能好坏也不能影响电路系统A的正常工作。假如在电路系统中,将不同功能的电路地线连接在一起,就相当于增加了电路之间干扰的一个联系纽带,也即降低了电路运行的可靠性。

三、手把手教你画“GND”

“GND”在一块PCB板上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水对人体的重要程度。怎么画好“GND”呢?只要注意下面这几点就可以了。
1、做好分区“GND”
在PCB板上,不同的模块功能会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而对应模块的“GND”要求也会不一样。
下图是一个电源地与信号地冲突的画板,此电路中电源的GND实际作用是“电源负极”而不是“0V参考地”,而信号部分的GND实际作用是“0V参考地”。
在这种情况下,电源地的不干净就导致了信号部分受干扰!这样的情况处理的方式分两种:
①将信号部分的地与电源部分的GND分开,不要直接连接;
②将信号部分的GND掏空,如果需要供电,就以走线的方式去供电。
2、不要跨步“GND”
还有一些受制于结构导致的,某一个模块本应完整的GND,被其他走线分割成多个区域的跨步GND。
例如下图的PCB电路所示,电源输入的负极接上PCB板后直接变成“GND”也就是①位置,往电源模块过去的方向上,①与②之间被信号线隔断;
②与③之间被5V输出隔断;
而③与④之间被芯片的使能隔断。
这样布局的GND虽然用万用表上测量是连通的,但是从原理图上的走线先后顺序,以及高频状态下的“地阻抗”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尤其是电源这个模块作为EMC问题的核心之一,地的布局一定要在同一层是完整的!
3、拒绝小蛮腰“GND”
在给PCB整个板子覆铜或者铺地时,经常会有一些地方因为其他位置的走线或者过孔导致“GND”与“GND”之间出现“小蛮腰”!
例如下面两张图片里面,左边是“小蛮腰”类型的GND,右边是“猪尾巴”类型的GND,这两种样式的GND对于EMI和EMS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layout!“小蛮腰”类型的GND可以对其进行加宽,或者过于狭小的区域直接禁止铺铜,而“猪尾巴”类型的GND最好切掉不去铺铜,如果是其他功能需要,就多增加过孔,确保接地OK。

PCB板上的“GND”需要工程师的反复检查,以及全局布局的考虑,不要图方便而敷衍了事,也不要为了接地而接地!

在铺铜“GND”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各个部分的GND能否通铺,密密麻麻的走线之间是否有“不合理”的GND,以及“GND”在各个区域的实际作用!

四、神奇的接地

最后来看一个神奇的接地方式!

END

网友:
这个接地真的是神来之笔,非常的接地气nice

网友:
不要只单纯考虑地,电源正极部分也要划分开。高频低频,数字模拟之间正极一般用电感隔开,GND用磁珠隔离!

网友:
是不是有模拟地与数据地之间的隔离,高频与低频之间的隔离等等,这可是大学问呀!

网友:
高速板的地要求会高,其实普通板子还好注意没有细长的死铜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