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全的地线基础知识整理

楼主:
线的作用

地线的主要作用就是当电器出现故障时,电源可能击穿(或:破坏)某些元件,使电器的外壳带电。将电器的外壳接地,可以使漏电保护装置。

1. 信号“地”;

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1)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7)“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2.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3.音响中的“地”。

1)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浮地与接地;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一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多点接地。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除了正确进行接地设计、安装,还要正确进行各种不同信号的接地处理。控制系统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地线:
(1)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各种开关量(数字量)信号的零电位。
(2)模拟地:是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零电位。
(3)信号地:通常为传感器的地。
(4)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地线,这种地通常是产生噪声的地。
(5)直流地:直流供电电源的地。
(6)屏蔽地:也叫机壳地,为防止静电感应和磁场感应而设。

以上这些地线处理是系统设计、安装、调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就接地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1)控制系统宜采用一点接地。一般情况下,高频电路应就近多点接地,低频电路应一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间的电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接地形成的环路的干扰影响很大,因此,常以一点作为接地点;但一点接地不适用于高频,因为高频时,地线上具有电感因而增加了地线阻抗,同时各地线之间又产生电感耦合。一般来说,频率在1MHz以下,可用一点接地;高于10MHz时,采用多点接地;在1~10MHz之间可用一点接地,也可用多点接地。

(2)交流地与信号地不能共用。由于在一段电源地线的两点间会有数mV甚至几V电压,对低电平信号电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扰,因此必须加以隔离和防止。

(3)浮地与接地的比较。全机浮空即系统各个部分与大地浮置起来,这种方法简单,但整个系统与大地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但一旦绝缘下降就会带来干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机壳接地,其余部分浮空。这种方法抗干扰能力强,安全可靠,但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4)模拟地。模拟地的接法十分重要。为了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对于模拟信号可采用屏蔽浮技术。对于具体模拟量信号的接地处理要严格按照操作手册上的要求设计。

(5)屏蔽地。在控制系统中为了减少信号中电容耦合噪声、准确检测和控制,对信号采用屏蔽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屏蔽目的不同,屏蔽地的接法也不一样。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一般接大地;电磁场屏蔽主要避免雷达、电台等高频电磁场辐射干扰。利用低阻金属材料高导流而制成,可接大地。磁场屏蔽用以防磁铁、电机、变压器、线圈等磁感应,其屏蔽方法是用高导磁材料使磁路闭合,一般接大地为好。当信号电路是一点接地时,低频电缆的屏蔽层也应一点接地。如果电缆的屏蔽层地点有一个以上时,将产生噪声电流,形成噪声干扰源。当一个电路有一个不接地的信号源与系统中接地的放大器相连时,输入端的屏蔽应接至放大器的公共端;相反,当接地的信号源与系统中不接地的放大器相连时,放大器的输入端也应接到信号源的公共端。

对于电气系统的接地,要按接地的要求和目的分类,不能将不同类接地简单地、任意地连接在一起,而是要分成若干独立的接地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其共同的接地点或接地干线,最后才连接在一起,实行总接地。

地线和零线的区别

我们知道在电器安装时,先用电笔区分出火线和零线。如果进户线只有两条,其中一条是火线,另一条是零线,区分时,人体要跟大地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单手握住电笔,不能接触笔尖的金属部分,但手指要接触笔尾的金属,将笔尖分别接触两条导线的金属部分,如只有一条能使电笔的氖泡发光,则这根就是火线。如果两条都不能使电笔的氖泡发光,可能是没接触到金属部分或没接通电源,或电笔坏了,或手指没接触笔尾金属部分。若两条都能使氖泡发光,则是零线断开了。

地线和零线的详细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千万别互换或混接。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是就近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是在最近的变电所接地,和本地的接地可能有一定的电位差。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当火线有电,但设备不工作时,可能是零线断了,从断点靠近设备一端的零线都是带220V电的,和火线一样。

如何区分零线和地线

1、接线标准: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

2、在总线上装一漏电断路器,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测试时要注意安全,可能会有小火花,要有心里要准备,别吓一跳!

3、如果在家中:1、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2、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3、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

最简单的,拿个220V的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棵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区别零和地.亮的是零,稍暗的是地.

4、用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地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地线和零线接错的后果

1、因为是交流电,所以火和零互换对电器没什么影响。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主要是维修时用。最好还是别换。

2、零和地接反或混接,这个平时没事,但比较危险,地线不能接到零线上。否则导致设备外壳带电。(一般设备正常时外壳几乎不带电)

3、进户的地线可以临时做零线用(这样电表不转,属于偷电),但如果你想做长久的用,有许多不利因素,如:由于接地点环境的变化(雷雨、湿度等)导致电压不稳;变电所因素使火线对地电压达到380V等,都能导致用电设备很容易受到影响及严重损坏。

地线颜色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

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

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火线、零线和地线的区分颜色和作用

电源线从国标识中,一般相线-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零线-淡蓝色。地线是黄绿相间。如果是三相插座,左边是零线,中间(上面)是地线,右边是火线。

一般从使用中火线为黄、绿、红、白、灰、棕色,零线为浅蓝和蓝色,地线为双黄色和黑色。

从用电分为动力用电和家庭用电。动力用电就是常说的380伏电,多用于工厂和一些大的用电设备比如5P空调和饭店抽烟机等。这种电多是三相四线.四线中三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是指三相四线电网A B C中的任意一相,零线是指三相四线对地无电压有电流的那一根电线, 三根火线经过负载如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后都经过零线形成回路,设备才能正常工作。零线在发电厂是接地的。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或蓝。

家庭用电是指我们常说的220伏电也叫单相电,有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经过负载如灯泡等用电器后经零线形成回路,用电器才能正常工作。这里的零线在发电厂也是接地的。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绿、红、白、灰、棕色表示火线、浅蓝和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和黑线为地线。

动力电和家用电的零线虽然在发电厂都是接地的,但我们平时说的地线和零线不是一个概念。你看我们家里的三孔电源插座,如果是正规施工,其中一个孔是火线,一个孔是零线,一个孔是地线。这里的地线是整座楼汇集后接地,这才是常说的地线。多数家用电器都要求要接地线,就是要和这根地线接在一起。一般零线是经过漏电开关的而地线不能。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零线有时候会电人,比如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远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的;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坏的情况下或安装人不懂或者胡乱搞的。在某些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火线是带电的,地线和零线是不带的,家用两插孔的插座里有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用电笔能测出带电来的是火线,不带电的是零线,三插孔的插座里才有地线,地线要连接在用电器的外壳上,以防止电器漏电使人触电伤亡。标有L标记的点是接火线的,N标记的是接零线的,地线有个专门的接地符号。

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起到定位用;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角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零线(标志字母为"N"),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接地的类型和作用不同的电路有不相同的接地方式,电子电力设备中常见的接地方式有以下几种:

1、安全接地

安全接地即将高压设备的外壳与大地连接。一是防止机壳上积累电荷,产生静电放电而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例如电脑机箱的接地,油罐车那根拖在地上的尾巴,都是为了使积聚在一起的电荷释放,防止出现事故;二是当设备的绝缘损坏而使机壳带电时,促使电源的保护动作而切断电源,以便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例如电冰箱、电饭煲的外壳。三是可以屏蔽设备巨大的电场,起到保护作用,例如民用变压器的防护栏。

2、防雷接地

当电力电子设备遇雷击时,不论是直接雷击还是感应雷击,如果缺乏相应的保护,电力电子设备都将受到很大损害甚至报废。为防止雷击,我们一般在高处(例如屋顶、烟囱顶部)设置避雷针与大地相连,以防雷击时危及设备和人员安全。安全接地与防雷接地都是为了给电子电力设备或者人员提供安全的防护措施,用来保护设备及人员的安全。

3、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是为电路正常工作而提供的一个基准电位。这个基准电位一般设定为零。该基准电位可以设为电路系统中的某一点、某一段或某一块等。当该基准电位不与大地连接时,视为相对的零电位。但这种相对的零电位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外界电磁场的变化而变化,使系统的参数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电路系统工作不稳定。当该基准电位与大地连接时,基准电位视为大地的零电位,而不会随着外界电磁场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不合理的工作接地反而会增加电路的干扰。比如接地点不正确引起的干扰,电子设备的共同端没有正确连接而产生的干扰。为了有效控制电路在工作中产生各种干扰,使之能符合电磁兼容原则。我们在设计电路时,根据电路的性质,可以将工作接地分以下为不同的种类,比如直流地、交流地、数字地、模拟地、信号地、功率地、电源地等。不同的接地应当分别设置。不要在一个电路里面将它们混合设在一起,例如数字地和模拟地就不能共一根地线,否则两种电路将产生非常强大的干扰,使电路陷入瘫痪!

4、信号接地

信号地是各种物理量信号源零电位的公共基准地线。由于信号一般都较弱,易受干扰,不合理接地会使电路产生干扰,因此对信号地的要求较高。

5、模拟地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零电位的公共基准地线。模拟电路中有小信号放大电路,多级放大,整流电路,稳压电路等等,不适当的接地会引起干扰,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模拟电路中的接地对整个电路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它是整电路正常工作的基础之一。所以模拟电路中合理的接地对整个电路的作用不可忽视。

6、数字地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零电位的公共基准地线。由于数字电路工作在脉冲状态,特别是脉冲的前后沿较陡或频率较高时,会产生大量的电磁波干扰电路。如果接地不合理,会使干扰加剧,所以对数字地的接地点选择和接地线的敷设也要充分考虑。

7、电源地

电源地是电源零电位的公共基准地线。由于电源往往同时供电给系统中的各个单元,而各个单元要求的供电性质和参数可能有很大差别,因此既要保证电源稳定可靠的工作,又要保证其它单元稳定可靠的工作。电源地一般是电源的负极。

8、功率地

功率地是负载电路或功率驱动电路的零电位的公共基准地线。由于负载电路或功率驱动电路的电流较强、电压较高,如果接地的地线电阻较大,会产生显著的电压降而产生较大的干扰,所以功率地线上的干扰较大。因此功率地必须与其它弱电地分别设置,以保证整个系统稳定可靠的工作。

屏蔽与接地应当配合使用,才能起到良好的屏蔽效果。主要是为了考虑电磁兼容,典型的两种屏蔽是静电屏蔽与交变电场屏蔽,下面分别介绍:

静电屏蔽:当用完整的金属屏蔽体将带电导体包围起来,在屏蔽体的内侧将感应出与带电导体等量异种的电荷,外侧出现与带电导体等量的同种电荷,因此外侧仍有电场存在。如果将金属屏蔽体接地,外侧的电荷将流入大地,金属壳外侧将不会存在电场,相当于壳内带电体的电场被屏蔽起来了。

接地设施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接地,就是将电器的带电部分与大地连接起来的接地,比如三相电变压器低压点中性线的接地;

一种是保护接地,就是防止电器的绝缘层损坏而使外壳带电或其它不带电工作的金属部件带电伤人而作的接地。接地线必须打入大地深处1.2~1.5m左右才算合格接地。

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

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电器都有零线和火线,从而构成通路,使电器有电流通过,发挥作用,开关关闭的情况下,零线是不带电的。

地线无论开关是否关闭都不带电,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你提到的接地。大功率电器为了避免漏电事故的发生,或者强电势可能对人产生的危害,都有一根接地线,可以把产生的多余电流或强电势通过地线导入大地。

地线不接好无法正常运行,是一种为了使用者安全而存在的设置。

零线是交流电经过用电器返回发电器的通路,而地线是用电器直接或间接接入真正大地的导线(一般接地端要深入地面1m以上)。

由于一般意义上认为大地为最低电位(0V),所以接入大地的地线可以保证用电器电压两端的最低电位和大地一样,从而使仪器和设备工作比较安全。

接地不好会造成零线电压不稳(不是0V),甚至造成对地漏电,使仪器无法工作。

地线标志

地线的标志是(英文EARTH) E 。火线的标志是(英文LIVE)L,零线的标志是(英文NEUTRAL)N。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通常工业用电,三根正弦交流电。电流相位(反映电流的方向 大小)相互相差120度。通常我们将每一根这样的导线称为相线(火线),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火线又称相线,它与零线共同组成供电回路。在低压电网中用三相四线制输送电力,其中有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为了保证用电安全,在用户使用区改为用三相五线制供电,这第五根线就是地线,它的一端是在用户区附近用金属导体深埋于地下,另一端与各用户的地线接点相连,起接地保护的作用。

通用插头:
绿色/黄色:接地线。
蓝色:零线。
褐色:火线

北美插头:
绿色/黄色或绿色:接地线。
蓝色或白色:零线。
褐色或黑色:火线

地线用电分为动力用电和家用电

动力用电就是常说的380伏电,多用于工厂.这种电多是三相四线.四线中三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是指三相四线电网A B C中的任意一相,零线是指三相四线对地无电压有电流的那一根电线, 三根火线经过负载如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后都经过零线形成回路,设备才能正常工作.零线在发电厂是接地的.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

家用电是指我们常说的220伏电也叫单相电,有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经过负载如灯泡等用电器后经零线形成回路,用电器才能正常工作.这里的零线在发电厂也是接地的.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一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动力电和家用电的零线虽然在发电厂都是接地的,但我们平时说的地线和零线不是一个概念.你看我们家里的三孔电源插座,如果是正规施工,其中一个孔是火线,一个孔是零线,一个孔是地线.这里的地线整座楼汇集后接地.这才是常说的地线.多数家用电器都要求要接地线,就是要和这根地线接在一起.

火线是带电的,地线和零线是不带的,家用两插孔的插座里有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用电笔能测出带电来的是火线,不带电的是零线,三插孔的插座里才有地线,地线要连接在用电器的外壳上,以防止电器漏电使人触电伤亡。

另外,家用插座里各孔的接线位置是有规定的,如果拆开插座可以看到,标有L标记的点是接火线的,N标记的是接零线的,地线有个专门的接地符号。不懂的人千万还要乱接(特别是地线的位置),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这个定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正是这些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电路是一个等电位体的定义仅是人们对地线电位的期望。HENRY给地线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定义,他将地线定义为: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这个定义中突出了地线中电流的流动。按照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地线中电位差的产生原因。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因此,我们应该将地线上的电位想象成象大海中的波浪一样,此起彼伏。

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角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线(标志字母为"N"Naughtwire),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地线通过深埋的电极与大地短路连接。市电的传输是以三相的方式,并有一根中性线,三相平衡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俗称"零线",零线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地线在系统总配电输入短接,电压差接近为零。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与零线有220电压,会对人产生电击,俗称"火线"。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远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地线符号

所谓地线就是用来将电流引入大地的导线;电气设备漏电或电压过高时,电流通过地线进入大地。

地线分类

(1)供电地线: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在电路中起安全保护作用。在漏电的情况下,用电者和地线形成了一个并联电路。有了地线,由于地线的电阻比较小,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使用电者避免触电。在实际中通常是一根黄绿相间的导线。

地线在家庭用电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有些地区的供电网中没有地线,可以用如下方法补救。在屋外找一个地方,拿一条50-70mm宽,1-2米长的角铁打入地下,然后把地线连接到该角铁上,连接时最好用螺栓固定,连接电线尽可能粗一点,6-10平方毫米,要再减低接地电阻可以在角铁周围再灌注一点盐水。

(2)电路地线:在电路设计时,主要是防止干扰与提高无线电波的辐射效率。地线被广泛作为电位的参考点,为整个电路提供一个基准电位。此时,地线未必与真正的大地相连,而往往与输入电源线的一根相连(通常是零线),其电位也与大地电位无关。整个电路在设计时,以地线上电压为0V,以统一整个电路电位。

地线插头

三个脚中较长的脚是接地的,可称做接地脚,另外两个较短的脚是把家用电器接入电路,可称它们为导电脚。在设计电源插头时,为考虑到使用者的安全,有意识地将接地脚设计得比导电脚长几个毫米。这是因为在插入三脚插头时,接地脚先接触插座内的接地线,这样可先形成接地保护,后接通电源;反之,在拔出三脚插头时,导电脚先与电源插座内的导电端分开,接地脚后断开。如果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由于绝缘体损坏等原因而带电,这时接地脚就会形成接地短路电流,使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接地而对地放电,从而使人不被触电,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地线的符号是E(Earth)。对应火线符号是L,零线符号是N。

地线符号

“接地”是电路图中一种重要的符号,它涉及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几个概念,如“信号地”、“接机壳”、“保护接地”、“等电位”等,在电气制图和读图时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1.信号地

“信号地”也称“一般接地”或“接地”,是指信号传输时的所有电路的公共参考电位,在电路中常以零电位为参考电位。“信号地”的符号如图7—6(A)所示。

2.接机壳

“接机壳”是指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所处的电位。机壳所处的电位在电子设备中往往是电路的公共参考电位,所以,也常称其为“机壳地”。

3.等电位

在电路中某些局部的公共点的电位相等,而这些公共点与“信号地”又有所区别时,用“等电位”符号来表示这些点。在电子电路图中如果有多处电路是参考同一电位值的(如+2V),在作图时可以将这些点用一根线连接起来,再注明电位值。这种作图方法将使连线长而曲折,影响制图和读图。若在各个不同的等电位处用等电位符号来表示电位的相等关系,则可省去长连线,增加电路图的可读性。

在同时存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电子系统中,为了防止通过地线引起两种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常常要求模拟电路的“信号地”(AGND)与数字电路的“信号地”(DGND)在系统内部分开,在系统的电源“地”端子处再汇集在一起,这时,电路图中的“AGND”和“DGND”分别用“等电位”符号表示。

地线怎么接

地线怎么接?接地线分两步:1.三眼插座分配上接地线,左接零线,右接相(火)线,洗衣机、电冰箱等的可靠金属外壳也接地线。2.地线接地,用钢管、角钢等金属物埋入大地,具体根据大地的电阻值来选用,然后用电线连接至配电箱,再分接到各插座。

接地线简介

家用电器设备由于绝缘性能不好或使用环境潮湿,会导致其外壳带有一定静电,严重时会发生触电事故。为了避免出现的事故可在电器的金属外壳上面连接一根电线,将电线的另一端接入大地,一旦电器发生漏电时接地线会把静电带入到大地释放掉。另外对于电器维修人员在使用电烙铁焊接电路时,有时会因为电烙铁带电而击穿损坏电器中的集成电路,这一点比较重要。使用电脑的朋友有时也会忽略主机壳接地,其实给电脑主机壳接根地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死机现象的出现。

在电力系统中接地线: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电器中,接地线就是接在电气设备外壳等部位及时的将因各种原因产生的不安全的电荷或者漏电电流导出的线路

高压接地线概述:

(1)高压接地线作用:高压接地线是用于线路和变电施工,为防止临近带电体产生静电感应触电或误合闸时保证安全之用。

(2)高压接地线结构:携带型高压接地线由绝缘操作杆、导线夹、短路线、接地线、接地端子、汇流夹、接地夹。

(3)高压接地线制作工艺:石家庄科锐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生产接地线,制作工艺优良-- 导线夹、接地夹是采用优质铝合金压铸成形;操作棒采用环氧树脂彩色管,绝缘性能好,强度高、重量轻、色彩鲜明、外表光滑;接地软铜线采用多股优质软铜线绞合而成,并外覆柔软、耐高温的透明绝缘护层,可以防止使用中对接地铜线的磨损,铜线达到疲劳度测试需求,确保作业人员在操作中的安全。

高压接地线分类:

(1)高压接地线按照使用环境可以分为:室内母排型接地线(JDX-NL)和室外线路型接地线(JDX-WS)。

(2)高压接地线按照电压等级可分为:10KV接地线,35KV高压接地线,110KV接地线,220KV高压接地线,500KV高压接地线。

高压接地线技术参数:

(1)10KV高压接地线 绝缘杆部分长度:700mm 握手部分长度:300 mm 金属接头部分长度:50 mm节数:1 杆径:30mm 总长(不包括线夹):1050 mm 。

(2)35KV接地线 标称截面:25mm2 总根数:810 平均直径(mm):0.2mm 计算截面:(mm2):25.43 金属接头部分长度:50 mm 节数:1 杆径:30mm

(3)110KV高压接地线 标称截面:35mm2 总根数:1136 平均直径(mm):0.2mm 计算截面:(mm2):35.67 绝缘杆部分长度:1360 mm 握手部分长度:700 mm 金属接头部分长度:140 mm 节数:2 杆径:30mm 总长(不包括线夹):2200 mm

高压接地线怎么接

(1)挂接地线时:先连结接地夹,后接接电夹;拆除接地线时,必须按程序先拆接电夹,后拆接地夹。

(2)安装:将接地软铜线分相上双眼铜鼻子固定在接地棒上的接电夹(接电夹有固定式和活动式)相应位置上,将接地线合相上的单眼铜鼻子固定在接地夹或地针上,构成一套完整的接地线。

(3)核实接地棒的电压等级与操作设备的电压等级是否一致。

(4)接地软铜线有分相式和组合式,接地棒有平口式和双簧钩式线夹。

电脑地线怎么接

接地线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消除静电,如果不接的话,像显示屏幕和主机箱都很容易带大量静电。

一般楼房的三通电门就是带地线的,只需要注意和电脑所连接的插线板也是三通插头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平房不是虽然也有三通电门,但是并不具备导静电的能力,所以你需要在机箱后面的螺丝上接一根电线,电线另一头倒在地上或插在土里,靠这种土办法来传导静电,这么做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毕竟是土办法,不会把静电完全导掉。

地线带电

一种电热水器控制芯片限压式时基电路地线带电检测接口,属于检测技术的应用领域。包括地线带电检测电路。其特征是时基电路地线带电检测电路由变压器、整压电路与时基电路组成,变压器与零地线相连接,并通过整流电路与时基电路输入端相连接,时基电路输出端与电热水器控制装置中单片机输入端相连接,与单片机检测程序共同组成限压式时基电路地线带电检测接口。其有益效果是克服了原有电热水器控制装置中缺少地线带电检测接口,而无法在地线带电时通过单片机控制装置对电热水器使用的电加热管电源进行实时切断控制,而造成对用户人身安全的侵害。

地线带电的原因

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造成PE有电的情况很多。

比如N线和PE线共用;N线与PE线接反;设备漏电造成相线与地线短路;大地不是等电位的,如果你的地线连接了不同地方的大地就会造成电势差。还有就是干扰问题有干扰源高频等;最后就是PE线附近有大电流流过,有些杂散电流会通过大地传到PE线。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