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供电电路中,关于电源并联二极管、电容作用的思考与总结

楼主:
问题:直流供电电路中,电源并联一个整流二极管的作用。

解析:

1.      防止电源接反。

a)       电源接反,二极管导通相当于电源短路,电流很大(2A甚至更大),如果电源有保护就保护了,没保护就烧电源。对于有保护的电源,要求二极管的耐压值高于电源电压和最大正向电流高于电源的限制电流(保护电路的保护值或者保险丝的电流值),否则烧坏二极管,并且电路依然会在二极管烧坏之后被烧坏(待补充)。

2.      防止外电路反灌。

a)       电源没反接的情况下,如果外电路接了储能元件如电感,若突然断电,电感上会产生反向电压,电源接了输入端颠倒正负极的二极管,电感上反向电压就和二极管电路构成电流通路,被二极管钳位,不会在电源上产生反向过电压损坏电源。在元件两端并联可以防止电流逆流(待补充)。

3.      其他。将二极管串在电源输入回路中,也能保护电路,要考虑二极管的正向最大电流值以及二极管的压降是否对电路有影响。

4.      补充。

a)       二极管1N4001是一种整流二极管(整流二极管主要用于各种低频半波整流电路),操作和存储温度范围为-65~175℃。IN4007可以替换,整流二极管1N4001和IN4007的区别仅仅是反向耐压不一样,其余参数都相同。最大周期性方向峰值电压:50V,最大有效值电压:35V,最大正向整流电流:1.0A。

问题:直流供电电路中,电源并联一个1000uF电解电容的作用。

解析:

1.      平缓电压突变。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电容两端的电压相同,旁路电容可平稳电压变化。(电容充放点的特性像一个个蓄水池,不管流入的水是大是小都会尽可能保证这个蓄水池流出的水尽量稳定。)

2.      滤波。吸收低频信号,利用电容的通交隔直特性。

3.      补充。

a)       在直流供电电路中,供电电源往往并联一个1000uF的有极性电解电容,为了平稳电压变化和滤除干扰。

b)       电路中也经常会有元件并联0.1uF的电容,这种电容往往是无极性的陶瓷电容或涤纶电容,容量小,常用来去除电源的高频噪声。

c)        耦合电容的作用:将交流信号从前一级传到下一级,传递交流信号,阻断直流联系。

d)       电容的作用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368128352786256

-- End --

声明:推送文章仅供学习和交流。文章、图片等版权归原作者享有,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
配件组合。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