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Q24610充电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
24V电源对5串锂电池包进行充电,充电电流2-6A可选择。现在有几个问题:

1、电池包为充电放电分口包,内部充电口有个隔离二极管,当充电电流为6A时压降约1V,1A时约0.6V,充电过程中STAT1灯亮,当充电完成时STAT2灯不亮,STAT1灯熄灭,如果电池包充满电压为21V,则是否可以配置充电电压为21.6V?

2、充电过程中,恒流阶段起始电流正常(比如4A),但是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电流不能保持恒流,电流随之下降到2A不到,然后切换到恒压状态时电流又会上升到3A左右,再下降到0.4A充电结束,也就是说恒压阶段是正常的,为啥恒流阶段不能保持恒流电流?

3、使用的1360合金电感6.8uH,按TI规格书是以4A电流选择的,额定电流10A,使用时会发生啸叫声,在6A充电电流下,恒流工作效率下降,是否是因为电感值太大?

4、使用一个双NMOS管,ID30A,在4A工作时,温升55度,是否应选取两个更高规格mos?

网友:
5节串,21V是最终电压。
如果设置为21.6,保护芯片设置没问题

网友:
为啥恒流阶段不能保持恒流电流?

检查BQ24610充电芯片的工作状态,确保未进入过热保护或其他保护模式。

充电控制器的恒流环路控制有问题

网友:
4A工作电流下,ID30A的NMOS管温升55度,MOS管可能已经接近或达到其热极限了

这得改一下散热,或换管子

网友:
电池包为充电放电分口包,内部充电口有个隔离二极管,当充电电流为6A时压降约1V,1A时约0.6V

这个隔离二极管的功耗有点吓人,竟然达到6W,这妥妥的耗电大户和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