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放久了比经常用更容易坏吗?

楼主:
可能是之前论坛活动送的胜利万用表,放在箱子里一直没用。昨天儿子的玩具坏了,我用它测了一下,工作一切正常,当我用完按一下关机按键后它就一直嘀嘀嘀的叫,灯也间歇性闪烁。取下电池,过很长时间再装回电池还是这个问是。今天联系客服,客服说可能是经常不用元件老化了。我的其它万用表经常工作都有十年了,现在还咣咣好用。这类仪器真像客服说的不能长时间闲置吗?

50e96729e46aa8c25944a281b8986509

网友A:
我买过一个万用表,放家里好几年了还能开机,但是测量都是不准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缺电造成的

网友B:
闲置反而容易坏?电子产品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C:
闲置的条件是:扣掉电池,机体密封保存,能抽真空更好!这样里边的触点就不易氧化,你放100年都没事。

网友:
长时间闲置,肯定是里面的电池最容易损坏,也看你那边的居住环境了,把电池抠出来最好

网友D:
有可能是转盘部分问题,可以拆开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E:
不会吧,我在拿了三个万用表了,都在睡大觉,不过没有拆封过。不知道他会不会也跟你的一样。

网友F:
电池问题,你这么一说 我晚上回去扣了我的电池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闲置反而容易坏?电子产品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密封的话容易受潮,部分产品还容易积灰,这两个可是电子电路杀手啊

网友:
元器件也有储存寿命呀,不过也不会这么短,可能表本身就有问题吧

网友:
只能说厂家用的元器件有问题,对于老化问题,用与不用都会老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密封的话容易受潮,部分产品还容易积灰,这两个可是电子电路杀手啊

受潮我能理解,积灰为啥是电子电路杀手?因为灰尘可能有导电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潮我能理解,积灰为啥是电子电路杀手?因为灰尘可能有导电物质?

积灰主要是两个影响,一是高压短路,如积灰后受潮的话还可能引起低压短路;二是影响散热,积热导致元器件性能降低或受损

网友:
昨天我翻出一块板子来,板子上生了一层白色的东西,还有点硬,像生霉 但又比较长,还硬。

网友H:
楼主这个应该是小问题,如果你前面用是好好的。

可以断开一下里面的电池重新试试。各方面拆开查看查看。时间不长的话应该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网友I:
看下说明书,闪烁报警对应的是什么故障,也可能是某个元器件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
很多电子产品放置不用的确寿命不如一直使用,尤其是带电池和内部有电解电容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万用表,放家里好几年了还能开机,但是测量都是不准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缺电造成的

电池电量不足一搬会有提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闲置反而容易坏?电子产品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电脑这类的产品闲置容易损坏我知道,有时是因为连接器触点氧化。万用表我是放在袋子里的,袋子是放在整理箱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置的条件是:扣掉电池,机体密封保存,能抽真空更好!这样里边的触点就不易氧化,你放100年都没事。

这个成用表的放置环境算是比较好的的,其它常用的万用表就在桌子或者车后背箱里放着,高温高湿都没影响它们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转盘部分问题,可以拆开清理一下试试。

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我在拿了三个万用表了,都在睡大觉,不过没有拆封过。不知道他会不会也跟你的一样。

建议你的还是没事儿用一用,尤其和我的是同一品牌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问题,你这么一说 我晚上回去扣了我的电池去了

电池电量低按道理应该不开机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应该是小问题,如果你前面用是好好的。 可以断开一下里面的电池重新试试。各方面拆开查看查看。 ...

断过电池,闲置一段时间再装上没按开机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下说明书,闪烁报警对应的是什么故障,也可能是某个元器件坏了,需要更换

说明书里说测量高压的时候会叫,现在的问题是它都没有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脑这类的产品闲置容易损坏我知道,有时是因为连接器触点氧化。万用表我是放在袋子里的,袋子是放在整理 ...

万用表的用料不行

网友J:
拆开了,测量电池电压8.99V排除电池缺电。

里边非常新(因为我保管的好),拨码盘正反转多次,排除氧化问题。

开关按键取下,装电池也也叫,排除按键按下没弹起问题。

WeChat_20240703174608

网友:
今天收获不小,一套表笔,一对夹子,一个热电偶传感器,一个9V电池,一个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拆开了,测量电池电压8.99V排除电池缺电。 里边非常新(因为我保管的好),拨码盘正反转多次,排除氧化 ...

转盘没问题,估计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转盘没问题,估计是芯片问题了

应该是,不过芯片还能工作,因为它嘀嘀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不过芯片还能工作,因为它嘀嘀叫了

还是早期的万用表质量好,用一二十年都没问题。

网友:
看上去还蛮新的,可惜。这种要芯片坏就没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早期的万用表质量好,用一二十年都没问题。

的确,我这个万用表拆的时候从壳子的触感就能猜出来里边质量咋样。

网友:
很可能是受潮导致,比如PCB上的残留物受潮之类。如果是黑胶封的芯片,封胶受潮导致功能不正常甚至芯片损坏等问题都不罕见。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是就是闲置导致表盘氧化,电阻档不好用了,所以还是多用用比较好

网友I:
好像可以返厂维修的(前提是在保质期内,不在的话就自费维修)

另外,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拿掉蜂鸣器和LED灯,继续当个电压表电流表来使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可以返厂维修的(前提是在保质期内,不在的话就自费维修) 另外,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拿掉蜂鸣器和 ...

现在是不开机 厂家说可以自费维修 邮费加维修费最少也要30元钱 不值当

网友:
今天联系客服,客服说可能是经常不用元件老化了。

胡说!!!

网友:
闲置的电子产品最好还是扣掉电池,减少氧化,才能增加其寿命

网友:
电子元器件还是得时不时的激活一下 不然容易老化加快 隔三差五拿出来充电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