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第四篇:低功耗测试

楼主:
一:电路图修改

        将下图中的D1(LED灯)和R1电阻拆除,减少电流的耗损。

二:低功耗模式
        2.1,CH32V208的低功耗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待机模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2.1,active模式
                CH32V208在正常运行工作状态的电流情况,如下图所示:

        2.3,sleep模式

                2.3.1,PA0引脚输入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EXTI_Line0退出sleep睡眠模式,程序在唤醒后继续执行。

                2.3.2,重点代码,如下图所示:

  • /*********************************************************************
  • * @fn EXTI0_INT_INIT
  • *
  • * @brief EXTI0中断配置,使PA0发生中断,唤醒sleep休眠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EXTI0_INT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0};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A.0 ----> EXTI_Line0 */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
  • * @fn sleep_mode_enable
  • *
  • * @brief 使能sleep休眠模式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sleep_mode_enable(void)
  • {
  • __WFI();
  • }

                2.3.3,sleep模式下电流情况,如下图所示:

        2.4,stop模式

                2.4.1,PA0引脚输入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EXTI_Line0退出stop睡眠模式,程序在唤醒后继续执行。

                2.4.2,重点代码,如下图所示:

  • /*********************************************************************
  • * @fn EXTI0_INT_INIT
  • *
  • * @brief EXTI0中断配置,使PA0发生中断,唤醒sleep休眠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EXTI0_INT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0};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A.0 ----> EXTI_Line0 */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
  • * @fn stop_mode_enable
  • *
  • * @brief 使能stop休眠模式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stop_mode_enable(void)
  • {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

                2.4.3,stop模式下电流情况,如下图所示:

        2.5,standby模式

                2.5.1,WKUP (PA0)引脚的上升沿退出待机模式,唤醒后程序复位。

                2.5.2,重点代码,如下图所示:

  • /*********************************************************************
  • * @fn gpio_init
  • *
  • * @brief GPIO初始化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gpio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 /*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unused GPIOs need to be set as pull-down inputs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
  • * @fn PWR_WakeUpPinCmd
  • *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WakeUp Pin functionality.
  • *
  • * @param NewState - new state of the WakeUp Pin functionality
  • * (ENABLE or DISABLE).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PWR_WakeUpPin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 if(NewState)
  • {
  • PWR->CSR |= (1 << 8);
  • }
  • else
  • {
  • PWR->CSR &= ~(1 << 8);
  • }
  • }
  • /*********************************************************************
  • * @fn PWR_EnterSTANDBYMode
  • *
  • * @brief Enters STANDBY mode.
  • *
  • * @return none
  • */
  • void PWR_EnterSTANDBYMode(void)
  • {
  • PWR->CTLR |= PWR_CTLR_CWUF;
  • PWR->CTLR |= PWR_CTLR_PDDS;
  • NVIC->SCTLR |= (1 << 2);
  • __WFI();
  • }

                2.5.3,standby模式下电流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声明

        本次记录的实验,主要是为了熟悉芯片各种低功耗模式的进入和退出方法,所记录的电流情况,并不是各个低功耗模式下的最低情况。

网友A:
主要是为了熟悉芯片各种低功耗模式的进入和退出方法,所记录的电流情况,并不是各个低功耗模式下的最低情况。

明白,就是为了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熟悉芯片各种低功耗模式的进入和退出方法,所记录的电流情况,并不是各个低功耗模式下的最低情况 ...

不要这么理解,不要这么理解,只是为后续进一步使用做一下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