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请教,在交流充电控制导引电路图中都有一个二极管D1,那么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个人理解,防止倒灌。

网友:
隔离的作用。

网友:
可以起到检测信号隔离的作用,其实就是检测点2同时检测车载充电机和设备控制器和接通情况下,车载充电机不会对设备控制器造成影响

网友:
单向信号,禁止控制端的电压回流!

网友:
单向控制,防止信号反馈回去,引起误操作

网友:
单向信号,禁止控制端的电流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