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中文出现一些乱码,开始敲入的时候好好的,几天后变了。为啥呢?

楼主:
4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stm32cubeide中文出现一些乱码,开始敲入的时候好好的,几天后变了。为啥呢?

设置如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这个很正常,很多软件都有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CUBE采用/*你好*/就没有问题了。

新的版本支持GB,但不建议使用,否则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很多软件都有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CUBE采用/*你好*/就没有问题了。 新的版本支持GB ...

这样啊。我试试。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很多软件都有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CUBE采用/*你好*/就没有问题了。 新的版本支持GB ...

这样也不行,也是各种乱码,而且如果开着cubeide使用MX生成的话,C和H的打开的菜单栏也会显示不准确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这些开发软件,尽量不要用中文,很容易出现乱码的,把操作系统改成中文的会好一点。

网友:
后面好像好了。现在设置的就是上面的那样。估计最重要的是设置utf-8。不能中途变。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STM32CubeIDE使用MX生成代码之后,中文就会变成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