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8】基于FPGA实现SD NAND FLASH的SPI协议读写

楼主:
  在此介绍的是使用FPGA实现SD NAND FLASH的读写操作,以雷龙发展提供的CS创世SD NAND FLASH样品为例,分别讲解电路连接、读写时序与仿真和实验结果。

目录

  1 视频讲解

  2 SD NAND FLASH背景介绍

  3 样品申请

  4 电路结构与接口协议

  4.1 SD NAND

  4.2 SD NAND测试板

  4.3 FPGA开发板

  5 SD卡协议与时序流程

  5.1 SD卡协议

  5.2 SD卡2.0版本初始化步骤

  5.3 SD卡的读步骤

  5.4 SD卡的写步骤

  6 模块代码

  6.1 sd_card_top

  6.2 sd_card_cmd

  6.3 sd_card_sec_read_write

  6.4 spi_master

  6.5 其余代码

  6.5.1 sd_card_test

  6.5.2 ax_debounce

  6.5.3 seg_decoder

  6.5.4 seg_scan

  7 实验结果

  8 参考资料

  使用FPGA讲解SD NAND FLASH的文章网上也有很多比较详实的内容,本文的部分思路也是参考了其他博主的博客思路。

  1 视频讲解

  为了便于更加清晰地讲解内容,本文也将文章的对应部分以视频的形式进行了录制:

  (后期正在紧锣密鼓制作ing)

  2 SD NAND FLASH背景介绍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存储芯片,分为了EEPROM、NOR FLASH、NAND FLASH三种,其中后两种是市面上主要的非易失闪存技术,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

  1.EEPROM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是指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设备中。

  相较于EEPROM计数,下文提到的FLASH技术,具有更快的速度,工艺上可以分为NOR FLASH和NAND FLASH两种

  2.NOR FLASH

  NOR FLASH是一种非易失闪存技术。其特点是芯片内执行 (XIP),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存储芯片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 RAM 中。其传输效率较高高,在 1~4MB 的小容量时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

  3.NAND FLASH

  NAND FLASH内部采用非线性宏单元模式,这种结构能提供极高的单元密度,并且写入和擦除的速度很快。作为当前最热门的存储芯片,目前生活中常见的电子产品都会使用到这种存储芯片,例如数码相机、U盘等等。

  由于NAND FLASH在大容量应用中的便利性,因此作为今天介绍的主角~

  什么是SD NAND呢(以下省略FLASH)?下面的内容是从雷龙发展官网的介绍中得到:

  SD NAND俗称贴片式TF卡,尽管与TF卡名称类似,但是有较大的区别:

  相比常见的TF卡,SD NAND是专门为内置存储进行设计,焊接在PCB板上以供工业级产品的应用。因此对品质稳定性、一致性、以及尺寸都有较高的要求。

  下图中左侧即为SD NAND、右侧是常见的TF卡。

  3 样品申请

  本文所使用的CS创世SD NAND是从深圳雷龙发展申请获得,可以在官网中最上面找到申请样品的入口:

  深圳市雷龙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08年,专注NAND Flash设计研发13年。创始人均为步步高/华为技术背景出身。是一家专注于存储元器件代理分销商。 如果有一些技术问题也可以和其公司人员进行沟通,相关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和热心。

  下图是我收到的测试样品:

  4 电路结构与接口协议

  4.1 SD NAND

  本文所使用的产品是CSNP4GCR01-AMW,是雷龙的第二代产品,产品如下图所示:

  数据手册可以在立创商城进行下载,其封装与连接的电路原理参考图如下图所示:

  芯片共包含8个引脚,包括4根数据线(6、7、1、2);2根电源线(4、8);1根时钟线(3);1根命令控制线(5)

  手册中提供了SD NAND的两种使用模式,分别为SD MODE 以及 SPI MODE。他们所对应的引脚定义,如下图所示:

  对于两种模式的切换,官方给出了初始化的方式。下文在代码的时序部分也会涉及到相关内容。

  在对SD卡数据读写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选用SPI通信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最佳方案。因为在该模式下,同只需要通过四根线就是可以完成所有的数据交换,可以为我们节省出宝贵的FPGA I/O资源。下图给出了SPI一对一通信时,主设备与从设备之间的连接关系。

  (注:SPI协议详解传送门)

  因此本文主要介绍SPI MODE下各个引脚的功能:

  确定了通讯模式后,也就便于我们后文中,利用这种通讯模式按照SD卡的读写时序进行读写操作。

  4.2 SD NAND测试板

  单独的SD NAND不便于我们使用FPGA进行读写测试,好在官方提供了测试板,如下图所示:

  有了它就可以轻松实现SD NAND与我们常见的FPGA开发板上的Micro SD插槽进行连接与测试了。

  适用产品:LGA8,6x8mm 封装的SD NAND产品。

  测试板尺寸:长度6.22厘米,宽度2.49厘米,接口长度2.53厘米。

  使用方法:将芯片焊接至测试板上,可在原有的Micro SD卡座上直接调试和测试。

  准备工具:热风枪,锡膏,镊子。温度要求:将热风枪温度调至300摄氏度℃即可焊接。

  4.3 FPGA开发板

  本文所使用的是黑金的AX301开发板,上面装有一个 Micro SD 卡座, FPGA 通过 SPI 数据总线访问 Micro SD 卡,SD 卡座和 FPGA 的硬件电路连接如下:

  借由硬件电路的连接,FPGA可以直接与我们的SD NAND进行通信了。

  至此,我们已经实现了SD NANDSPI通信方式方案的确定以及基于此的硬件电路连接,下一步就是根据SD卡的读写时序讲通信方式初始化为SPI模式,并按照SD卡协议进行读写操作。

  5 SD卡协议与时序流程

  5.1 SD卡协议

  以下内容来自黑金的实验手册:

  SD 卡的协议是一种简单的命令/响应的协议。全部命令由主机发起, SD 卡接收到命令后并返

  回响应数据。根据命令的不同,返回的数据内容和长度也不同。 SD 卡命令是一个 6 字节组成的命

  令包,其中第一个字节为命令号, 命令号高位 bit7 和 bit6 为固定的“01“,其它 6 个 bit 为具体

  的命令号。第 2 个字节到第 5 个字节为命令参数。第 6 个字节为 7 个 bit 的 CRC 校验加 1 个 bit 的结束位。 如果在 SPI 模式的时候, CRC 校验位为可选。 如下图所示, Command 表示命令,通常使用十进制表示名称,例如 CMD17,这个时候 Command 就是十进制的 17。

  对于详细的SD卡协议内容,可以参考传送门中的相关内容,给出了比较具体的解释。

  SD 卡对每个命令会返回一个响应,每个命令有一定的响应格式。响应的格式跟给它的命令号

  有关。在 SPI 模式中,有三种响应格式: R1, R2, R3。

  在进行SD NAND的SPI模式读写操作时,主要使用到了以下几种SD卡命令,下面的表格进行简单介绍,这里可以找到完整版:

  5.2 SD卡2.0版本初始化步骤

  1.   上电后延时至少 74clock,等待 SD 卡内部操作完成

  2.   片选 CS 低电平选中 SD 卡

  3.   发送 CMD0,需要返回 0x01,进入 Idle 状态

  4.   为了区别 SD 卡是 2.0 还是 1.0,或是 MMC 卡,这里根据协议向上兼容的,首先发送只有SD2.0 才有的命令 CMD8,如果 CMD8 返回无错误,则初步判断为 2.0 卡,进一步循环发送命令 CMD55+ACMD41,直到返回 0x00,确定 SD2.0 卡

  5.   如果 CMD8 返回错误则判断为 1.0 卡还是 MMC 卡,循环发送 CMD55+ACMD41,返回无错误,则为 SD1.0 卡,到此 SD1.0 卡初始成功,如果在一定的循环次数下,返回为错误,则进一步发送 CMD1 进行初始化,如果返回无错误,则确定为 MMC 卡,如果在一定的次数下,返回为错误,则不能识别该卡,初始化结束。 (通过 CMD16 可以改变 SD 卡一次性读写的长度)

  6.   CS 拉高

  5.3 SD卡的读步骤

  1.   发送 CMD17(单块)或 CMD18(多块)读命令,返回 0X00

  2.   接收数据开始令牌 fe(或 fc) +正式数据 512Bytes + CRC 校验 2Bytes(默认正式传输的数据长度是 512Bytes)

  5.4 SD卡的写步骤

  1.   发送 CMD24(单块)或 CMD25(多块)写命令,返回 0X00

  2.   发送数据开始令牌 fe(或 fc) +正式数据 512Bytes + CRC 校验 2Bytes

  6 模块代码

  本代码所实现的功能,是基于黑金AX301B,实现对SD NAND FLASH的数据写入与读取,并显示在开发板的数码管上。当按下开发板上的按键时,会自动将数据加一操作,并进行同步显示。

  前文介绍的是SD NAND的协议以及初始化、读写操作的流程,下面介绍代码的组成部分,整个工程主要由以下部分模块构成:

  sd_card_test(top模块)

  ax_debounce:ax_debounce_m0(按键消抖模块)

  sd_card_top:sd_card_top_m0(SD卡top模块)

  sd_card_cmd:sd_card_cmd_m0(SD卡指令)

  sd_card_sec_read_write:sd_card_sec_read_write_m0(SD卡读写)

  spi_master:spi_master_m0(SPI一个字节读写)

  seg_decoder:seg_decoder_m0(数码管控制)

  seg_decoder:seg_decoder_m1(数码管控制)

  seg_scan:seg_scan_m0(数码管控制)

  下面主要介绍上述四个加粗的模块以及其功能

  6.1 sd_card_top

  本模块是SD card的top模块,用来实现不同子模块之间的连接。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21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d_card_top

#(

parameter  SPI_LOW_SPEED_DIV = 248,         // SD card low speed mode frequency division parameter,spi clk speed = clk speed /((SPI_LOW_SPEED_DIV + 2) * 2 )

parameter  SPI_HIGH_SPEED_DIV = 0           // SD card high speed mode frequency division parameter,spi clk speed = clk speed /((SPI_HIGH_SPEED_DIV + 2) * 2 )

)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SD_nCS,                    //SD card chip select (SPI mode)

output           SD_DCLK,                   //SD card clock

output           SD_MOSI,                   //SD card controller data output

input            SD_MISO,                   //SD card controller data input

output           sd_init_done,              //SD card initialization is complete

input            sd_sec_read,               //SD card sector read

input[31:0]      sd_sec_read_addr,          //SD card sector read address

output[7:0]      sd_sec_read_data,          //SD card sector read data

output           sd_sec_read_data_valid,    //SD card sector read data valid

output           sd_sec_read_end,           //SD card sector read end

input            sd_sec_write,              //SD card sector write

input[31:0]      sd_sec_write_addr,         //SD card sector write address

input[7:0]       sd_sec_write_data,         //SD card sector write data

output           sd_sec_write_data_req,     //SD card sector write data next clock is valid

output           sd_sec_write_end           //SD card sector write end

);

wire[15:0]           spi_clk_div;               //SPI module clock division parameter

wire                 cmd_req;                   //SD card command request

wire                 cmd_req_ack;               //SD card command request response

wire                 cmd_req_error;             //SD card command request error

wire[47:0]           cmd;                       //SD card command

wire[7:0]            cmd_r1;                    //SD card expect response

wire[15:0]           cmd_data_len;              //SD card command read data length

wire                 block_read_req;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request

wire                 block_read_valid;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data valid

wire[7:0]            block_read_data;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data

wire                 block_read_req_ack;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response

wire                 block_write_req;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request

wire[7:0]            block_write_data;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data next clock is valid

wire                 block_write_data_rd;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data

wire                 block_write_req_ack;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response

wire                 nCS_ctrl;                  //SPI module chip select control

wire                 spi_wr_req;                //SPI module data sending request

wire                 spi_wr_ack;                //SPI module data request response

wire[7:0]            spi_data_in;               //SPI module send data

wire[7:0]            spi_data_out;              //SPI module data returned

wire[15:0]           clk_div;

sd_card_sec_read_write

#(

.SPI_LOW_SPEED_DIV(SPI_LOW_SPEED_DIV),

.SPI_HIGH_SPEED_DIV(SPI_HIGH_SPEED_DIV)

)

sd_card_sec_read_write_m0(

.clk                            (clk                    ),

.rst                            (rst                    ),

.sd_init_done                   (sd_init_done           ),

.sd_sec_read                    (sd_sec_read            ),

.sd_sec_read_addr               (sd_sec_read_addr       ),

.sd_sec_read_data               (sd_sec_read_data       ),

.sd_sec_read_data_valid         (sd_sec_read_data_valid ),

.sd_sec_read_end                (sd_sec_read_end        ),

.sd_sec_write                   (sd_sec_write           ),

.sd_sec_write_addr              (sd_sec_write_addr      ),

.sd_sec_write_data              (sd_sec_write_data      ),

.sd_sec_write_data_req          (sd_sec_write_data_req  ),

.sd_sec_write_end               (sd_sec_write_end       ),

.spi_clk_div                    (spi_clk_div            ),

.cmd_req                        (cmd_req                ),

.cmd_req_ack                    (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cmd_req_error          ),

.cmd                            (cmd                    ),

.cmd_r1                         (cmd_r1                 ),

.cmd_data_len                   (cmd_data_len           ),

.block_read_req                 (block_read_req         ),

.block_read_valid               (block_read_valid       ),

.block_read_data                (block_read_data        ),

.block_read_req_ack             (block_read_req_ack     ),

.block_write_req                (block_write_req        ),

.block_write_data               (block_write_data       ),

.block_write_data_rd            (block_write_data_rd    ),

.block_write_req_ack            (block_write_req_ack    )

);

sd_card_cmd sd_card_cmd_m0(

.sys_clk                        (clk                    ),

.rst                            (rst                    ),

.spi_clk_div                    (spi_clk_div            ),

.cmd_req                        (cmd_req                ),

.cmd_req_ack                    (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cmd_req_error          ),

.cmd                            (cmd                    ),

.cmd_r1                         (cmd_r1                 ),

.cmd_data_len                   (cmd_data_len           ),

.block_read_req                 (block_read_req         ),

.block_read_req_ack             (block_read_req_ack     ),

.block_read_data                (block_read_data        ),

.block_read_valid               (block_read_valid       ),

.block_write_req                (block_write_req        ),

.block_write_data               (block_write_data       ),

.block_write_data_rd            (block_write_data_rd    ),

.block_write_req_ack            (block_write_req_ack    ),

.nCS_ctrl                       (nCS_ctrl               ),

.clk_div                        (clk_div                ),

.spi_wr_req                     (spi_wr_req             ),

.spi_wr_ack                     (spi_wr_ack             ),

.spi_data_in                    (spi_data_in            ),

.spi_data_out                   (spi_data_out           )

);

spi_master spi_master_m0(

.sys_clk                        (clk                    ),

.rst                            (rst                    ),

.nCS                            (SD_nCS                 ),

.DCLK                           (SD_DCLK                ),

.MOSI                           (SD_MOSI                ),

.MISO                           (SD_MISO                ),

.clk_div                        (clk_div                ),

.CPOL                           (1'b1                   ),

.CPHA                           (1'b1                   ),

.nCS_ctrl                       (nCS_ctrl               ),

.wr_req                         (spi_wr_req             ),

.wr_ack                         (spi_wr_ack             ),

.data_in                        (spi_data_in            ),

.data_out                       (spi_data_out           )

);

endmodule

  6.2 sd_card_cmd

  sd_card_cmd 模块主要实验 sd 卡基本命令操作,还有上电初始化的 88 个周期的时钟,数据

  块的读写,状态机如下:

EEWORLDIMGTK17

  代码如下: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21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d_card_cmd(

input                       sys_clk,

input                       rst,

input[15:0]                 spi_clk_div,                  //SPI module clock division parameter

input                       cmd_req,                      //SD card command request

output                      cmd_req_ack,                  //SD card command request response

output reg                  cmd_req_error,                //SD card command request error

input[47:0]                 cmd,                          //SD card command

input[7:0]                  cmd_r1,                       //SD card expect response

input[15:0]                 cmd_data_len,                 //SD card command read data length

input                       block_read_req,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request

output reg                  block_read_valid,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data valid

output reg[7:0]             block_read_data,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data

output                      block_read_req_ack,           //SD card sector data read response

input                       block_write_req,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request

input[7:0]                  block_write_data,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data next clock is valid

output                      block_write_data_rd,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data

output                      block_write_req_ack,          //SD card sector data write response

output                      nCS_ctrl,                     //SPI module chip select control

output reg[15:0]            clk_div,

output reg                  spi_wr_req,                   //SPI module data sending request

input                       spi_wr_ack,                   //SPI module data request response

output[7:0]                 spi_data_in,                  //SPI module send data

input[7:0]                  spi_data_out                  //SPI module data returned

);

parameter S_IDLE         = 0;

parameter S_WAIT         = 1;

parameter S_INIT         = 2;

parameter S_CMD_PRE      = 3;

parameter S_CMD          = 4;

parameter S_CMD_DATA     = 5;

parameter S_READ_WAIT    = 6;

parameter S_READ         = 7;

parameter S_READ_ACK     = 8;

parameter S_WRITE_TOKEN  = 9;

parameter S_WRITE_DATA_0 = 10;

parameter S_WRITE_DATA_1 = 11;

parameter S_WRITE_CRC    = 12;

parameter S_WRITE_ACK    = 13;

parameter S_ERR          = 14;

parameter S_END          = 15;

reg[3:0]                      state;

reg                           CS_reg;

reg[15:0]                     byte_cnt;

reg[7:0]                      send_data;

wire[7:0]                     data_recv;

reg[9:0]                      wr_data_cnt;

assign cmd_req_ack = (state == S_END);

assign block_read_req_ack = (state == S_READ_ACK);

assign block_write_req_ack= (state == S_WRITE_ACK);

assign block_write_data_rd = (state == S_WRITE_DATA_0);

assign spi_data_in = send_data;

assign data_recv = spi_data_out;

assign nCS_ctrl = CS_reg;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egin

CS_reg <= 1'b1;

spi_wr_req <= 1'b0;

byte_cnt <= 16'd0;

clk_div <= 16'd0;

send_data <= 8'hff;

state <= S_IDLE;

cmd_req_error <= 1'b0;

wr_data_cnt <= 10'd0;

end

else

case(state)

S_IDLE:

begin

state <= S_INIT;

clk_div <= spi_clk_div;

CS_reg <= 1'b1;

end

S_INIT:

begin

//send 11 bytes on power(at least 74 SPI clocks)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if(byte_cnt >= 16'd10)

begin

byte_cnt <= 16'd0;

spi_wr_req <= 1'b0;

state <= S_WAIT;

end

begin

byte_cnt <= byte_cnt + 16'd1;

end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WAIT:

begin

cmd_req_error <= 1'b0;

wr_data_cnt <= 10'd0;

//wait for  instruction

if(cmd_req == 1'b1)

state <= S_CMD_PRE;

else if(block_read_req == 1'b1)

state <= S_READ_WAIT;

else if(block_write_req == 1'b1)

state <= S_WRITE_TOKEN;

clk_div <= spi_clk_div;

end

S_CMD_PRE:

begin

//before sending a command, send an byte 'ff',provide some clocks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state <= S_CMD;

spi_wr_req <= 1'b0;

byte_cnt <= 16'd0;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CS_reg <= 1'b1;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CMD:

begin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if((byte_cnt == 16'hffff) || (data_recv != cmd_r1 && data_recv[7] == 1'b0))

begin

state <= S_ERR;

spi_wr_req <= 1'b0;

end

else if(data_recv == cmd_r1)

begin

spi_wr_req <= 1'b0;

if(cmd_data_len != 16'd0)

begin

state <= S_CMD_DATA;

byte_cnt <= 16'd0;

end

else

state <= S_END;

end

else

byte_cnt <=  byte_cnt + 16'd1;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CS_reg <= 1'b0;

if(byte_cnt == 16'd0)

send_data <= (cmd[47:40] | 8'h40);

else if(byte_cnt == 16'd1)

send_data <= cmd[39:32];

else if(byte_cnt == 16'd2)

send_data <= cmd[31:24];

else if(byte_cnt == 16'd3)

send_data <= cmd[23:16];

else if(byte_cnt == 16'd4)

send_data <= cmd[15:8];

else if(byte_cnt == 16'd5)

send_data <= cmd[7:0];

else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CMD_DATA:

begin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if(byte_cnt == cmd_data_len - 16'd1)

begin

state <= S_END;

spi_wr_req <= 1'b0;

byte_cnt <= 16'd0;

end

else

begin

byte_cnt <= byte_cnt + 16'd1;

end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READ_WAIT:

begin

if(spi_wr_ack == 1'b1 && data_recv == 8'hfe)

begin

spi_wr_req <= 1'b0;

state <= S_READ;

byte_cnt <= 16'd0;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READ:

begin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if(byte_cnt == 16'd513)

begin

state <= S_READ_ACK;

spi_wr_req <= 1'b0;

byte_cnt <= 16'd0;

end

else

begin

byte_cnt <= byte_cnt + 16'd1;

end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WRITE_TOKEN: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state <= S_WRITE_DATA_0;

spi_wr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8'hfe;

end

S_WRITE_DATA_0:

begin

state <= S_WRITE_DATA_1;

wr_data_cnt <= wr_data_cnt + 10'd1;

end

S_WRITE_DATA_1:

begin

if(spi_wr_ack == 1'b1 && wr_data_cnt == 10'd512)

begin

state <= S_WRITE_CRC;

spi_wr_req <= 1'b0;

end

else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state <= S_WRITE_DATA_0;

spi_wr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block_write_data;

end

end

S_WRITE_CRC:

begin

if(spi_wr_ack == 1'b1)

begin

if(byte_cnt == 16'd2)

begin

state <= S_WRITE_ACK;

spi_wr_req <= 1'b0;

byte_cnt <= 16'd0;

end

else

begin

byte_cnt <= byte_cnt + 16'd1;

end

end

else

begin

spi_wr_req <= 1'b1;

send_data <= 8'hff;

end

end

S_ERR:

begin

state <= S_END;

cmd_req_error <= 1'b1;

end

S_READ_ACK,S_WRITE_ACK,S_END:

begin

state <= S_WAIT;

end

default:

state <= S_IDLE;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lock_read_valid <= 1'b0;

else if(state == S_READ && byte_cnt < 16'd512)

block_read_valid <= spi_wr_ack;

else

block_read_valid <= 1'b0;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lock_read_data <= 8'd0;

else if(state == S_READ && spi_wr_ack == 1'b1)

block_read_data <= data_recv;

end

endmodule

  6.3 sd_card_sec_read_write

  sd_card_sec_read_write 模块继续完成 SD 卡初始化,然后等待扇区读写指令,并完成扇区的

  读写操作。 下图为模块的状态机转换图,首先发送 CMD0 命令,然后发送 CMD8 命令,再发送

  CMD55,接着发送 ACMD41,如果应答正常, sd 卡初始化完成,等待扇区的读写。

EEWORLDIMGTK18

  代码如下: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21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d_card_sec_read_write

#(

parameter  SPI_LOW_SPEED_DIV = 248,         // spi clk speed = clk speed /((SPI_LOW_SPEED_DIV + 2) * 2 )

parameter  SPI_HIGH_SPEED_DIV = 0           // spi clk speed = clk speed /((SPI_HIGH_SPEED_DIV + 2) * 2 )

)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sd_init_done,

input            sd_sec_read,

input[31:0]      sd_sec_read_addr,

output[7:0]      sd_sec_read_data,

output           sd_sec_read_data_valid,

output           sd_sec_read_end,

input            sd_sec_write,

input[31:0]      sd_sec_write_addr,

input[7:0]       sd_sec_write_data,

output           sd_sec_write_data_req,

output           sd_sec_write_end,

output reg[15:0] spi_clk_div,

output reg       cmd_req,

input            cmd_req_ack,

input            cmd_req_error,

output reg[47:0] cmd,

output reg[7:0]  cmd_r1,

output reg[15:0] cmd_data_len,

output reg       block_read_req,

input            block_read_valid,

input[7:0]       block_read_data,

input            block_read_req_ack,

output reg       block_write_req,

output[7:0]      block_write_data,

input            block_write_data_rd,

input            block_write_req_ack

);

reg[7:0] read_data;

reg[31:0] timer;

localparam S_IDLE               = 0;

localparam S_CMD0               = 1;

localparam S_CMD8               = 2;

localparam S_CMD55              = 3;

localparam S_CMD41              = 4;

localparam S_CMD17              = 5;

localparam S_READ               = 6;

localparam S_CMD24              = 7;

localparam S_WRITE              = 8;

localparam S_ERR                = 14;

localparam S_WRITE_END          = 15;

localparam S_READ_END           = 16;

localparam S_WAIT_READ_WRITE    = 17;

localparam S_CMD16              = 18;

reg[4:0]                       state;

reg[31:0]                      sec_addr;

assign sd_sec_read_data_valid = (state == S_READ) && block_read_valid;

assign sd_sec_read_data = block_read_data;

assign sd_sec_read_end = (state == S_READ_END);

assign sd_sec_write_data_req = (state == S_WRITE) && block_write_data_rd;

assign block_write_data = sd_sec_write_data;

assign sd_sec_write_end = (state == S_WRITE_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egin

state <= S_IDLE;

cmd_req <= 1'b0;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d0;

cmd <= 48'd0;

spi_clk_div <= SPI_LOW_SPEED_DIV[15:0];

block_write_req <= 1'b0;

block_read_req <= 1'b0;

sec_addr <= 32'd0;

sd_init_done <= 1'b0;

end

else

case(state)

S_IDLE:

begin

state <= S_CMD0;

sd_init_done <= 1'b0;

spi_clk_div <= SPI_LOW_SPEED_DIV[15:0];

end

S_CMD0: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CMD8;

cmd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h01;

cmd <= {8'd0,8'h00,8'h00,8'h00,8'h00,8'h95};

end

end

S_CMD8: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CMD55;

cmd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4;

cmd_r1 <= 8'h01;

cmd <= {8'd8,8'h00,8'h00,8'h01,8'haa,8'h87};

end

end

S_CMD55: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CMD41;

cmd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h01;

cmd <= {8'd55,8'h00,8'h00,8'h00,8'h00,8'hff};

end

end

S_CMD41: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CMD16;

cmd_req <= 1'b0;

sd_init_done <= 1'b1;

spi_clk_div <= SPI_HIGH_SPEED_DIV[15:0];

end

else if(cmd_req_ack)

begin

state <= S_CMD55;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h00;

cmd <= {8'd41,8'h40,8'h00,8'h00,8'h00,8'hff};

end

end

S_CMD16: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WAIT_READ_WRITE;

cmd_req <= 1'b0;

sd_init_done <= 1'b1;

spi_clk_div <= SPI_HIGH_SPEED_DIV[15:0];

end

else if(cmd_req_ack)

begin

state <= S_CMD55;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h00;

cmd <= {8'd16,32'd512,8'hff};

end

end

S_WAIT_READ_WRITE:

begin

if(sd_sec_write ==  1'b1)

begin

state <= S_CMD24;

sec_addr <= sd_sec_write_addr;

end

else if(sd_sec_read == 1'b1)

begin

state <= S_CMD17;

sec_addr <= sd_sec_read_addr;

end

spi_clk_div <= 16'd0;

end

S_CMD24: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WRITE;

cmd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h00;

cmd <= {8'd24,sec_addr,8'hff};

end

end

S_WRITE:

begin

if(block_write_req_ack == 1'b1)

begin

block_write_req <= 1'b0;

state <= S_WRITE_END;

end

else

block_write_req <= 1'b1;

end

S_CMD17:

begin

if(cmd_req_ack & ~cmd_req_error)

begin

state <= S_READ;

cmd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cmd_req <= 1'b1;

cmd_data_len <= 16'd0;

cmd_r1 <= 8'h00;

cmd <= {8'd17,sec_addr,8'hff};

end

end

S_READ:

begin

if(block_read_req_ack)

begin

state <= S_READ_END;

block_read_req <= 1'b0;

end

else

begin

block_read_req <= 1'b1;

end

end

S_WRITE_END:

begin

state <= S_WAIT_READ_WRITE;

end

S_READ_END:

begin

state <= S_WAIT_READ_WRITE;

end

default:

state <= S_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6.4 spi_master

  这一模块用来完成SPI一个字节的读写。

  spi master 状态机设计, 主要完成一个字节 spi 数据的读写,由于是全双工的,写一个字节的

  同时也读一个字节。 首先空闲状态“IDLE”接收到写请求后进入“DCLK_IDLE”状态,这个状态为

  spi 时钟沿变化保持一定的时间,用来控制 spi 时钟的周期,然后进入 spi 时钟沿的变化状态,一

  个字节上升沿和下降沿一共 16 个数据沿。 在最后一个数据沿进入“LAST_HALF_CYCLE”状态,为

  让最后一个沿也保持一定的时间,再进入应答状态,完成一次写请求。spi_master 模块中模拟了一个 spi 时钟,在状态机进入到‘DCLK_EDGE’时进行翻转。状态机图示如下:

EEWORLDIMGTK19

  代码如下: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19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pi_master

(

input                       sys_clk,

input                       rst,

output                      nCS,       //chip select (SPI mode)

output                      DCLK,      //spi clock

output                      MOSI,      //spi data output

input                       MISO,      //spi input

input                       CPOL,

input                       CPHA,

input                       nCS_ctrl,

input[15:0]                 clk_div,

input                       wr_req,

output                      wr_ack,

input[7:0]                  data_in,

output[7:0]                 data_out

);

localparam                   IDLE            = 0;

localparam                   DCLK_EDGE       = 1;

localparam                   DCLK_IDLE       = 2;

localparam                   ACK             = 3;

localparam                   LAST_HALF_CYCLE = 4;

localparam                   ACK_WAIT        = 5;

reg                          DCLK_reg;

reg[7:0]                     MOSI_shift;

reg[7:0]                     MISO_shift;

reg[2:0]                     state;

reg[2:0]                     next_state;

reg [15:0]                   clk_cnt;

reg[4:0]                     clk_edge_cnt;

assign MOSI = MOSI_shift[7];

assign DCLK = DCLK_reg;

assign data_out = MISO_shift;

assign wr_ack = (state == ACK);

assign nCS = nCS_ctrl;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state <= IDLE;

else

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IDLE:

if(wr_req == 1'b1)

next_state <= DCLK_IDLE;

else

next_state <= IDLE;

DCLK_IDLE:

//half a SPI clock cycle produces a clock edge

if(clk_cnt == clk_div)

next_state <= DCLK_EDGE;

else

next_state <= DCLK_IDLE;

DCLK_EDGE:

//a SPI byte with a total of 16 clock edges

if(clk_edge_cnt == 5'd15)

next_state <= LAST_HALF_CYCLE;

else

next_state <= DCLK_IDLE;

//this is the last data edge

LAST_HALF_CYCLE:

if(clk_cnt == clk_div)

next_state <= ACK;

else

next_state <= LAST_HALF_CYCLE;

//send one byte complete

ACK:

next_state <= ACK_WAIT;

//wait for one clock cycle, to ensure that the cancel request signal

ACK_WAIT:

next_state <= IDLE;

default:

ne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DCLK_reg <= 1'b0;

else if(state == IDLE)

DCLK_reg <= CPOL;

else if(state == DCLK_EDGE)

DCLK_reg <= ~DCLK_reg;//SPI clock edge

end

//SPI clock wait counter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cnt <= 16'd0;

else if(state == DCLK_IDLE || state == LAST_HALF_CYCLE)

clk_cnt <= clk_cnt + 16'd1;

else

clk_cnt <= 16'd0;

end

//SPI clock edge counter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edge_cnt <= 5'd0;

else if(state == DCLK_EDGE)

clk_edge_cnt <= clk_edge_cnt + 5'd1;

else if(state == IDLE)

clk_edge_cnt <= 5'd0;

end

//SPI data output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MOSI_shift <= 8'd0;

else if(state == IDLE && wr_req)

MOSI_shift <= data_in;

else if(state == DCLK_EDGE)

if(CPHA == 1'b0 && clk_edge_cnt[0] == 1'b1)

MOSI_shift <= {MOSI_shift[6:0],MOSI_shift[7]};

else if(CPHA == 1'b1 && (clk_edge_cnt != 5'd0 && clk_edge_cnt[0] == 1'b0))

MOSI_shift <= {MOSI_shift[6:0],MOSI_shift[7]};

end

//SPI data input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MISO_shift <= 8'd0;

else if(state == IDLE && wr_req)

MISO_shift <= 8'h00;

else if(state == DCLK_EDGE)

if(CPHA == 1'b0 && clk_edge_cnt[0] == 1'b0)

MISO_shift <= {MISO_shift[6:0],MISO};

else if(CPHA == 1'b1 && (clk_edge_cnt[0] == 1'b1))

MISO_shift <= {MISO_shift[6:0],MISO};

end

endmodule

  6.5 其余代码

  6.5.1 sd_card_test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19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d_card_tes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key1,

output           SD_nCS,

output           SD_DCLK,

output           SD_MOSI,

input            SD_MISO,

output [5:0]     seg_sel,

output [7:0]     seg_data

);

parameter S_IDLE         = 0;

parameter S_READ         = 1;

parameter S_WRITE        = 2;

parameter S_END          = 3;

reg[3:0] state;

wire             sd_init_done;

reg              sd_sec_read;

wire[31:0]       sd_sec_read_addr;

wire[7:0]        sd_sec_read_data;

wire             sd_sec_read_data_valid;

wire             sd_sec_read_end;

reg              sd_sec_write;

wire[31:0]       sd_sec_write_addr;

reg [7:0]        sd_sec_write_data;

wire             sd_sec_write_data_req;

wire             sd_sec_write_end;

reg[9:0]         wr_cnt;

reg[9:0]         rd_cnt;

wire             button_negedge;

reg[7:0]         read_data;

ax_debounce ax_debounce_m0

(

.clk             (clk),

.rst             (~rst_n),

.button_in       (key1),

.button_posedge  (),

.button_negedge  (button_negedge),

.button_out      ()

);

wire[6:0] seg_data_0;

seg_decoder seg_decoder_m0(

    .bin_data  (read_data[3:0]),

    .seg_data  (seg_data_0)

);

wire[6:0] seg_data_1;

seg_decoder seg_decoder_m1(

    .bin_data  (read_data[7:4]),

    .seg_data  (seg_data_1)

);

seg_scan seg_scan_m0(

    .clk        (clk),

    .rst_n      (rst_n),

    .seg_sel    (seg_sel),

    .seg_data   (seg_data),

    .seg_data_0 ({1'b1,7'b1111_111}),

    .seg_data_1 ({1'b1,7'b1111_111}),

    .seg_data_2 ({1'b1,7'b1111_111}),

    .seg_data_3 ({1'b1,7'b1111_111}),

    .seg_data_4 ({1'b1,seg_data_1}),

    .seg_data_5 ({sd_init_done,seg_data_0})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wr_cnt <= 10'd0;

else if(state == S_WRITE)

begin

if(sd_sec_write_data_req == 1'b1)

wr_cnt <= wr_cnt + 10'd1;

end

else

wr_cnt <= 10'd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rd_cnt <= 10'd0;

else if(state == S_READ)

begin

if(sd_sec_read_data_valid == 1'b1)

rd_cnt <= rd_cnt + 10'd1;

end

else

rd_cnt <= 10'd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read_data <= 8'd0;

else if(state == S_READ)

begin

if(sd_sec_read_data_valid == 1'b1 && rd_cnt == 10'd0)

read_data <= sd_sec_read_data;

end

else if(state == S_END && button_negedge == 1'b1)

read_data <= read_data + 8'd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sd_sec_write_data <= 8'd0;

else if(sd_sec_write_data_req)

sd_sec_write_data <= read_data + wr_cnt[7: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state <= S_IDLE;

sd_sec_read <= 1'b0;

sd_sec_write <= 1'b0;

end

else if(sd_init_done == 1'b0)

begin

state <= S_IDLE;

end

else

case(state)

S_IDLE:

begin

state <= S_READ;

end

S_WRITE:

begin

if(sd_sec_write_end == 1'b1)

begin

sd_sec_write <= 1'b0;

state <= S_READ;

end

else

sd_sec_write <= 1'b1;

end

S_READ:

begin

if(sd_sec_read_end == 1'b1)

begin

state <= S_END;

sd_sec_read <= 1'b0;

end

else

begin

sd_sec_read <= 1'b1;

end

end

S_END:

begin

if(button_negedge == 1'b1)

state <= S_WRITE;

end

default:

state <= S_IDLE;

endcase

end

sd_card_top  sd_card_top_m0(

.clk                       (clk                    ),

.rst                       (~rst_n                 ),

.SD_nCS                    (SD_nCS                 ),

.SD_DCLK                   (SD_DCLK                ),

.SD_MOSI                   (SD_MOSI                ),

.SD_MISO                   (SD_MISO                ),

.sd_init_done              (sd_init_done           ),

.sd_sec_read               (sd_sec_read            ),

.sd_sec_read_addr          (sd_sec_read_addr       ),

.sd_sec_read_data          (sd_sec_read_data       ),

.sd_sec_read_data_valid    (sd_sec_read_data_valid ),

.sd_sec_read_end           (sd_sec_read_end        ),

.sd_sec_write              (sd_sec_write           ),

.sd_sec_write_addr         (sd_sec_write_addr      ),

.sd_sec_write_data         (sd_sec_write_data      ),

.sd_sec_write_data_req     (sd_sec_write_data_req  ),

.sd_sec_write_end          (sd_sec_write_end       )

);

endmodule

  6.5.2 ax_debounce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5/3     meisq          1.0         Original

//*******************************************************************************/

`timescale 1 ns / 100 ps

module  ax_debounce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button_in,

    output reg  button_posedge,

    output reg  button_negedge,

    output reg  button_out

);

 ---------------- internal constants --------------

parameter N = 32 ;           // debounce timer bitwidth

parameter FREQ = 50;         //model clock :Mhz

parameter MAX_TIME = 20;     //ms

localparam TIMER_MAX_VAL =   MAX_TIME * 1000 * FREQ;

---------------- internal variables ---------------

reg  [N-1 : 0]  q_reg;      // timing regs

reg  [N-1 : 0]  q_next;

reg DFF1, DFF2;             // input flip-flops

wire q_add;                 // control flags

wire q_reset;

reg button_out_d0;

 ------------------------------------------------------

contenious assignment for counter control

assign q_reset = (DFF1  ^ DFF2);          // xor input flip flops to look for level chage to reset counter

assign q_add = ~(q_reg == TIMER_MAX_VAL); // add to counter when q_reg msb is equal to 0

 combo counter to manage q_next

always @ ( q_reset, q_add, q_reg)

begin

    case( {q_reset , q_add})

        2'b00 :

                q_next <= q_reg;

        2'b01 :

                q_next <= q_reg + 1;

        default :

                q_next <= { N {1'b0} };

    endcase

end

 Flip flop inputs and q_reg update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egin

        DFF1 <= 1'b0;

        DFF2 <= 1'b0;

        q_reg <= { N {1'b0} };

    end

    else

    begin

        DFF1 <= button_in;

        DFF2 <= DFF1;

        q_reg <= q_next;

    end

end

 counter control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utton_out <= 1'b1;

    else if(q_reg == TIMER_MAX_VAL)

        button_out <= DFF2;

    else

        button_out <= button_out;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begin

button_out_d0 <= 1'b1;

button_posedge <= 1'b0;

button_negedge <= 1'b0;

end

else

begin

button_out_d0 <= button_out;

button_posedge <= ~button_out_d0 & button_out;

button_negedge <= button_out_d0 & ~button_out;

end

end

endmodule

  6.5.3 seg_decoder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19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eg_decoder

(

input[3:0]      bin_data,     // bin data input

output reg[6:0] seg_data      // seven segments LED output

);

always@(*)

begin

case(bin_data)

4'd0:seg_data <= 7'b100_0000;

4'd1:seg_data <= 7'b111_1001;

4'd2:seg_data <= 7'b010_0100;

4'd3:seg_data <= 7'b011_0000;

4'd4:seg_data <= 7'b001_1001;

4'd5:seg_data <= 7'b001_0010;

4'd6:seg_data <= 7'b000_0010;

4'd7:seg_data <= 7'b111_1000;

4'd8:seg_data <= 7'b000_0000;

4'd9:seg_data <= 7'b001_0000;

4'ha:seg_data <= 7'b000_1000;

4'hb:seg_data <= 7'b000_0011;

4'hc:seg_data <= 7'b100_0110;

4'hd:seg_data <= 7'b010_0001;

4'he:seg_data <= 7'b000_0110;

4'hf:seg_data <= 7'b000_1110;

default:seg_data <= 7'b111_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6.5.4 seg_scan

//

//                                                                              //

//                                                                              //

//  Author: meisq                                                               //

//          msq@qq.com                                                          //

//          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heijin                                                              //

//     WEB: http://www.alinx.cn/                                                //

//     BBS: http://www.heijin.org/                                              //

//                                                                              //

//

//                                                                              //

// Copyright (c) 2017,ALINX(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provided    //

//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

//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

// disclaimer.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Date          By            Revi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  2017/6/19     meisq         1.0         Original

//*************************************************************************/

module seg_scan(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5:0] seg_sel,      //digital led chip select

output reg[7:0] seg_data,     //eight segment digital tube output,MSB is the decimal point

input[7:0]      seg_data_0,

input[7:0]      seg_data_1,

input[7:0]      seg_data_2,

input[7:0]      seg_data_3,

input[7:0]      seg_data_4,

input[7:0]      seg_data_5

);

parameter SCAN_FREQ = 200;     //scan frequency

parameter CLK_FREQ = 50000000; //clock frequency

parameter SCAN_COUNT = CLK_FREQ /(SCAN_FREQ * 6) - 1;

reg[31:0] scan_timer;  //scan time counter

reg[3:0] scan_sel;     //Scan select count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scan_timer <= 32'd0;

scan_sel <= 4'd0;

end

else if(scan_timer >= SCAN_COUNT)

begin

scan_timer <= 32'd0;

if(scan_sel == 4'd5)

scan_sel <= 4'd0;

else

scan_sel <= scan_sel + 4'd1;

end

else

begin

scan_timer <= scan_timer + 32'd1;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seg_sel <= 6'b111111;

seg_data <= 8'hff;

end

else

begin

case(scan_sel)

//first digital led

4'd0:

begin

seg_sel <= 6'b11_1110;

seg_data <= seg_data_0;

end

//second digital led

4'd1:

begin

seg_sel <= 6'b11_1101;

seg_data <= seg_data_1;

end

//...

4'd2:

begin

seg_sel <= 6'b11_1011;

seg_data <= seg_data_2;

end

4'd3:

begin

seg_sel <= 6'b11_0111;

seg_data <= seg_data_3;

end

4'd4:

begin

seg_sel <= 6'b10_1111;

seg_data <= seg_data_4;

end

4'd5:

begin

seg_sel <= 6'b01_1111;

seg_data <= seg_data_5;

end

default:

begin

seg_sel <= 6'b11_1111;

seg_data <= 8'hff;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7 实验结果

  下载实验程序后,可以看到数码管显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存储在 sd 卡中第一扇区的第一

  个数据,数据是随机的,这个时候按键 KEY1 按下,数字加一,并写入了 sd 卡,再次下载程序,

  可以看到直接显示更新后的数据。

网友:
SD NAND测试板画的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