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上螺钉安装孔在覆铜层如何避让

楼主:
PCB 上螺钉安装孔在覆铜层如何避让,避让距离如何计算?

网友:
如果是非标电气连接,带铜皮与PCB的间距不大于0.3mm。大面积铜皮相对PCB的情况,20mil(0.508mm)作为螺钉安装孔与覆铜层之间的避让距离

网友:
在软件画图时,在覆铜时,确保覆铜层不会覆盖到keep-out区域。软件都支持自动避让功能

具体值实际情况往往是经验值,也考虑到设计规范进行确定。

网友:
从PCB layout角度,可以用cutout。螺钉躲避保证安规要求和产品装配要求。

网友:
我一般都是会加一个keep-out圈圈,覆铜后再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