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返回的信号质量比较差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电机轴端接了一个带CD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这个正余弦编码器的CD信号是不是有点类似增量式编码器的UVW信号,起到一个辅助测量初始角度的作用?

示波器测量返回到变频器的正余弦信号,是1V有效值的正弦波,虽然正余弦编码器能够实现比增量式编码器更高的精度,但是传递回来的信号有效值只有1V,实际上更容易收到传输过程干扰,在示波器显示传输信号的干扰和示波器底噪已经混在一起,闭环控制时反馈频率波动很大,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一种设备能够像光耦传递数字信号那样隔离传递这种模拟量信号?

网友A:
编码器线缆用带金属屏蔽的,并且屏蔽线接地。要么换成绝对值编码器,这种是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线缆用带金属屏蔽的,并且屏蔽线接地。要么换成绝对值编码器,这种是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一点

编码器线缆已经使用那种有屏蔽层的了,换编码器不可能就是要用这个编码器。还是要在编码器扩展卡上滤波电路上下功夫,信号源传输路径就是那样了,不像差分数字信号那样中间可以加一个光隔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线缆已经使用那种有屏蔽层的了,换编码器不可能就是要用这个编码器。还是要在编码器扩展卡上滤波电 ...

那要么就用磁性元件隔离做信号隔离,用的是哪种芯片方案?是类似EPS电机的角度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如附件

C539915_位置传感器_TLE5009+E1010_规格书_INFINEON(英飞凌)位置传感器规格书.PDF

网友:
这种编码器一般也不会把模拟信号通过线缆直接输出吧。我们都是通过MCU把信号转成数字信号通过CAN或者其他数字接口输出。就算普通霍尔信号线长一点都是转成差分信号输出的。

不过如果能把电压信号转成4~20mA的电流信号,那这个问题应该也可以解决吧。

网友:
前几张是编码器返回信号,大致可以看出是正弦波,是旋变式编码器输出信号,受干扰很大。
这几张图片是待机时候的图片,干扰太大了基本没法解决,没想到有什么办法

所以请问这种该如何解决,波动有1HZ,很难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知识,每天一点新知识,快乐学习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