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傅里叶变换咨询

楼主:
用MATLAB的fft函数和fftshift函数,对下图一的对角线图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如图二和图三,是否正确?

原图

                  图一

                 FFT 图

                   图2

      FFTSHIFT 图

                   图三

请问,图二/图三是否正确?

网友:
嘶我尝试用imagej做了FFT,请参考

网友:
又用python做了FFT看起来结果一致

附上代码,仅供参考

  • import numpy as np
  •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from matplotlib.colors import LogNorm
  • from scipy.fft import fft2, fftshift
  • # 读取图像
  • image = plt.imread('path_to_your_image.jpg') # 替换为你的图像路径
  • # 将图像转换为灰度(如果需要)
  • if len(image.shape) == 3: # 如果是彩色图像
  • image = np.dot(image[...,:3], [0.2989, 0.5870, 0.1140])
  • # 执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 f = fft2(image)
  • fshift = fftshift(f)
  • # 计算幅度谱
  • magnitude_spectrum = 20 * np.log(np.abs(fshift))
  • # 显示FFT结果
  • plt.figure(figsize=(10, 5))
  • # 显示幅度谱
  • plt.subplot(121)
  • plt.imshow(magnitude_spectrum, cmap='gray')
  • plt.title('Magnitude Spectrum')
  • plt.axis('off')
  • # 显示中心化后的FFT结果
  • plt.subplot(122)
  • plt.imshow(np.abs(fshift), cmap='gray')
  • plt.title('FFT Shifted')
  • plt.axis('off')
  • plt.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