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从输入端12V进来,没有输入电压了,请问为啥?

楼主:
电源模块输入电压12v过二极管之后12V电压就没有了,为啥 更换了SS510也没用,我对比了一下正确的电压模块,我量二极管另外一段是有12v,但是我的另一端是0v,请问为啥

网友:
现在是有12v输出 但是没有输出电压了  请问为啥  测量2脚SW没有电压,5脚EN引脚也没有电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图怎么画的,为什么有跟底层的蓝色线可以看到,其它的GND网络看不到?你怎么测量的 ,对P11的 1脚测试,后面也么有吗?

网友:
建议是上设计文件才能判断,这个电路也不难,但是不能只看layout

网友:
这是原理图  有输入电压12v 但是没有输出电压,我量电源芯片的2脚 5脚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图怎么画的,为什么有跟底层的蓝色线可以看到,其它的GND网络看不到?你怎么测量的 ,对P11的 1 ...

我是整体覆铜,我把覆铜的拿走了,量输入电压是有的,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
最基本的,这个二极管没有焊接反吧,有时会出现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
连接器这边的图弄错了,DC连接器: pin 1:  DC+  , pin 2 : DC- ,你画反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图,有电压有万用表有真相。测量的是电源适配器对应电路板上的连接器(也就说公头)

网友:
参考下图DC插头的封装,正负对应的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正负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GND和芯片的GND没有连通呢,参考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