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8522加法器电路迷之短路

楼主:
使用GS8522对电路进行测试时,发现上电后LED2亮,LED1不亮

直流稳压电源检测到短路,正端输入从5V降到0.08V,-5V端LED2亮,+5V端LED1灭,此时摸芯片有发热现象表明短路,之后尝试只焊第一级的运放和周围电阻,现象相同。电路仿真使用OPA2140代替GS8522时仿真测试结果正常。

对此我不明白的是,此电路的功能为加法器,第一级由两个电压跟随器组成(使用芯片GS8522),第二级为普通的加法器(也是用GS8522)。对于第一级电压跟随器而言,应该可以用GS8522代替OPA2140。但实际测试发现,当只焊第一级电压跟随器时,仍然由上述短路现象。经过检查没有焊接上的问题,但感觉原理图和PCB也没问题。想问问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OPA2140是双运放,电源引脚为8正4负,你把电源弄反了。你买的这个贵吗?好几十块吗?

网友:
OPA2140规格书和引脚图如下:  pin8: + , pin 4: - (双电源) 或者 0V (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