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路无任何连接的死铜会造成EMI问题吗?

楼主:
我们都知道,在PCB上那些一端接了电路,另一端悬空的铜箔有可能会造成EMI辐射问题。 但是如果有一条铜箔是和电路没有任何连接的,而且有一定长度,那这样的铜箔会对外产生EMI吗?

网友:
会的 手册里面写避免形成敷铜孤岛,但是也看板子工作啥频率,低了感觉也没事

网友:
浮空的铜箔会被其他信号耦合,对EMI测试的RE会有影响,不过不代表会通不过测试。

网友:
这种应该是“死铜”或“孤岛”

网友A:
有影响,但是也要看环境了,比如你就是个简单的低速电路,信号量少,不复杂,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这个“孤岛”是存在在一个高速的板子上,对各方面要求比较高,那可能就比较有影响了。

网友B:
把这种孤岛接地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种孤岛接地是否可以?

不能接地,这个是准备用来临时测试,用的时候两端焊电阻上去,不焊的时候就是一条孤立的走线,也就成了死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但是也要看环境了,比如你就是个简单的低速电路,信号量少,不复杂,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 ...

问过电磁场专业的朋友了,他说这个问题要看电路的工作频段和铜箔的距离,是会耦合,但具体会不会造成EMI超标就是另一回事

网友:
不能接地,这个是准备用来临时测试,用的时候两端焊电阻上去,不焊的时候就是一条孤立的走线,也就成了死铜:

也可以用的时候两端焊电阻上去,不用的时候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