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电路三极管损坏原因分析

楼主: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新设计了一个开关电路,用泰克的之流稳压电源测试时发现,开机按键按下时,无法正常开机;15个样板中有一个不良。

三极管不能正常打开,经定位电路中的三极管Q106(BC856)不良,拆下三极管测量,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没有0.7V的压降。
其中,网络“V”链接至DCDC的是能引脚;网络“PW_SW”连接到开机按键,低电平有效。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的需求,说是三极管不良的话,不是换个三极管看看能不能用吗?

网友:
15个样板,有一个开机异常,更换三极管功能就正常。

网友A:
【开机电路三极管损坏原因分析】

这个三极管,不可能因电路工作不正常而损坏,其集电极串联10千欧电阻,基极串联1千欧电阻,绝不可能因过流而损坏。如果测出三极管集电结发射结都没有0.7V压降,那很可能焊接到电路板上之前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路三极管损坏原因分析】 这个三极管,不可能因电路工作不正常而损坏,其集电极串联10千欧电阻, ...

感谢版主解答,我做几个样品到实验室做下抗扰度的测试,看看能不能复现。

网友:
单从电路看,这部分电路不应该导致三极管损坏。如果一定要查原因,建议还是从元器件或者非常规操作上入手

网友:
15个样板,有一个开机异常,更换三极管功能就正常。

别更换,重新焊接也可能是好的

如果单是这个原因,纯粹焊接虚焊

如果15个样机,三分之一出问题,就要优化电路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个样板,有一个开机异常,更换三极管功能就正常。   别更换,重新焊接也可能是好的 如果单 ...

版主早!
拆三极管之前,有先补焊,先排除焊接不良了。
我极少遇到三极管不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电路中,Vebo在特定情况下超规格,导致的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早! 拆三极管之前,有先补焊,先排除焊接不良了。 我极少遇到三极管不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电路 ...

图上用的是BC856是NXP的,不良率低

如果Vebo在特定情况下超规格

会引起过压或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