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第五章软件时间分析方法-运行时间测量学习

楼主:
软件时间分析方法这一章主要学习了运行时间的测量

最古老的时间分析方法就是利用端口引脚进行运行时测量。

利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对端口引脚上的信号进行可视化和测量,来测试总执行时间。

这个其实是非常常用,如果你想测量这段代码等占用的时间,最常用的就是通过这种古老的端口测量方法。

在STM32的应用中,还特地引入了SEV,这个SEV比书中举例的ATMEGA8的PORTB的配置简单很多,直接调用sev()就可以实现端口的拉高拉低,sev函数只占用一个时钟周期,假设时钟是100MHz

一个时钟周期也就是10ns,如果是STM32F4,主频接近180M,那占用的时间就更加短。参考例程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5_EVENTOUT;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第二种方法:

不使用端口和仪器的时间测量方法

端口引脚或外部测量方法并不是一直可以使用,外部测量设备有时候可能手上正好没有,就需要使用其它方便的操作方法,比如硬件定时器作为测量的基础。

配置好定时器周期后,定时器值存储在测量元素的开头,在测量元素的结尾时读出这个值,这俩个值的差值就是总运行时间。

用STM32来举例

start_cnt=__HAL_TIM_GET_COUNTER(&TIM1_Handler); //获取定时器的值,开始计时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delay_ms(2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

delay_ms(20);

end_cnt=__HAL_TIM_GET_COUNTER(&TIM1_Handler);  //获取结束时的定时器的计数值

end_cnt和start_cnt的差值就是运行的时间

网友A:
实时系统中运行时间长度是必须要关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系统中运行时间长度是必须要关注的

是的,这个时间需要重点关注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