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搞懂这个是芯片吗?

楼主:
从网上找到一款实现单按键控制两个led灯开关的小板,上面有个黑色的硬硬的貌似环氧树脂的小黑点,请问这个小黑点是什么工艺?

采用单按键控制两个LED灯的轮流亮灭,大家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推荐?

网友A:
是芯片,是cob邦定芯片。

网友B:
【这个是芯片吗? 】

是。

【上面有个黑色的硬硬的貌似环氧树脂的小黑点,请问这个小黑点是什么工艺?】

就是树脂封装。这种芯片,是裸片焊接到电路板上之后再加树脂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是cob邦定芯片。

感谢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芯片吗? 】 是。   【上面有个黑色的硬硬的貌似环氧树脂的小黑点,请问这个小黑点 ...

感谢前辈解惑

网友:
牛屎芯片、邦定芯片都是这种芯片的名字

作为芯片使用,这种方案已经是比较便宜了

网友:
即便用8引脚的单片机开发这个功能,外围电路下来,成本也是比这个高

网友:
这种消费品已经把成本抠到了极限

网友:
采用单按键控制两个LED灯的轮流亮灭,大家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推荐?

几毛钱的单片机值得拥有!

网友:
成本估计几分钱到1毛钱多吧。这种就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
参考 COB (Chip On Board) 制造过程。

 How Chip-On-Boards are Made:

https://learn.sparkfun.com/tutorials/how-chip-on-boards-are-made/all

网友:
OTP (one time program) 单片机,在低成本的消费类产品挺多的。以前在灯带控制器中见过这种单片机,不能在线更新程序

网友:
是芯片呀,不一定非得高端的处理能力很强的才叫芯片哦

网友:
80后90后们的童年啊,打的小霸王游戏机就是这种卡带的。

网友:
80后90后们的童年啊,打的小霸王游戏机就是这种卡带的,我家里还有魂斗罗和超级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