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充电风扇拆除电池组后使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求助:手头上有个小风扇,可充电的,但因放置时间久了电池损耗严重。目前是打算将电池组取下来,直接电源适配器供电。

请教各位坛友这样使用,是否存在电控板损坏或用电安全隐患?以下为拆解后内部构造分享:

电控板背面,电池组接口,电机接口
电控板正面

电池组信息

拆除电池组后,风扇可正常运转,但电池充电指示灯会一直闪烁

网友A:
是否存在电控板损坏或用电安全隐患?-------我个人认为不能损坏电路板,没电池也更安全了。其实有锂电池才有安全隐患。

UUC
UUC

网友B:
肯定没有问题的呀,你用直流电就行了吧,不要通220V哦!

UUC

网友B:
或者买个同样的电池换上吧,这样可以在停电时可以继续清凉一夏!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买个同样的电池换上吧,这样可以在停电时可以继续清凉一夏!

其实跟楼上说的差不多,我是怕这个电池有安全隐患,充电时烫的让人心里发慌,还是不要电池吧,这边基本不停电,满足要求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有问题的呀,你用直流电就行了吧,不要通220V哦!

是的,只有micro-USB口,直流输出,不会用到交流直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存在电控板损坏或用电安全隐患?-------我个人认为不能损坏电路板,没电池也更安全了。其实有锂电池才 ...

我也是这个想法,我本想着电池组拆了如果风扇报故障或用不了了,我就买个大的交流风扇了。没想到拆除后正常工作。那就省着钱去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存在电控板损坏或用电安全隐患?-------我个人认为不能损坏电路板,没电池也更安全了。其实有锂电池才 ...

大夏天风扇基本全天候工作,电池组在一直充电,机体温度烫的让人心里发慌

网友:
没事,直接用就是了。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直接用就是了。

Ok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想法,我本想着电池组拆了如果风扇报故障或用不了了,我就买个大的交流风扇了。没想到拆除后正 ...

风扇指示灯如果报电池故障,可以在电池接口放一个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大概率会好使。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指示灯如果报电池故障,可以在电池接口放一个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大概率会好使。

好的,谢谢。目前使用是没有故障报错,仅仅充电指示灯在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因放置时间久了电池损耗严重,将电池组取下来,直接电源适配器供电:

可行!

网友E:
没问题的,后边标签已经提示输入电压了,使用一个5V适配器就行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的,后边标签已经提示输入电压了,使用一个5V适配器就行

OK~~~~~~~~~~~~~~~~~~~~~~~~~~~~~TKS

网友:
只要原来的产品是合规的,改装之后的输入电压不超过原来的电压就没事

网友:
USB供电没事的,2A充电电流电池包发热也正常,再不济出问题时充电器和控制板也会保护。

网友:
看了一下上面各位的回复,果然是攻城狮胆子大。啥行不行的,先试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没啥问题吧,之前笔记本电脑电池不好用,还老报错,直接拆了插电使用

网友F:
可以使用,问题不大,只是插电使用的话不能调整风速,去外面用的话要插充电宝

UUC

网友G:
这和平时小风扇插着电边冲边吹风一个道理,没有电池还更安全了

UUC

网友H:
充电灯闪也是正常的,应该是用了电池充电管理IC,没检测到电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问题不大,只是插电使用的话不能调整风速,去外面用的话要插充电宝

插电使用风速是可以调整的,这个扇叶面是有点大的,外出抱着不合时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和平时小风扇插着电边冲边吹风一个道理,没有电池还更安全了

确实,没了电池,USB输入毫无过载压力。拿掉电池之前是适配插头也烫,micro-USB这端更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电灯闪也是正常的,应该是用了电池充电管理IC,没检测到电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那应该还好吧,指示灯功耗应该没多大。这个风扇吹吹及其省电环保

网友:
胆大心细小心求证,问题不大的

网友I:
按理说这种不大不小的风扇应该本身就是支持直接USB使用或者电池使用的吧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理说这种不大不小的风扇应该本身就是支持直接USB使用或者电池使用的吧

是的,充电状态下也不影响其风扇的转动。不过这种状态下,适配器的负载还是蛮大的,热浪腾腾

网友:
肯定不行吧 虽然5V电压和电池差不多吧 但毕竟一个电池供电的设计  长时间使用感觉有影响